[电脑] DIY亚克力MATX透明电脑机箱-3D中出[34P]

楼主(2022-07-12):
2019年9月开始了解学习多个3D设计软件,10月更换软件,同年10月初步模型定型.
2021年12月测试样品出炉,2022年2月最终实物成品!
(此帖为2022年2月作品)

书接上一回:为自己打造28*12*32CM亚克力M-ATX机箱[59P]
其它亚克力帖子:DIY 2.5寸亚克力无源音箱,3D中出,铜结构固定[20P]

楼主:
ITX机箱模型

网友A:
有雕刻机就是爽,全透得整点光污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雕刻机就是爽,全透得整点光污染吧?

曾经装过拆掉了,主板自带,帖子已编辑!

网友:
真的好丑啊

网友:
不如黑色好看    虽然黑色沾灰  透明的去掉光污染就真的不好看  要不然内侧用白色贴纸 贴上  外层是透明的 这样也好看

网友:
楼主可以改进,将箱体内部散热设计成风道模式,即在一侧使用一枚12V风扇进风,先经过cpu,然后是南北桥,最后将显卡及其他热源带出机箱,这样风是按照一定轨迹从一侧进入,然后从一侧出,减少了箱体内不同风扇造成的气流互相抵消散热的弊端。

网友:
轻度办公没事    重度使用得注意风道的设计  这个挺讲究的

网友:
机箱设计的很漂亮,但是装起来后显得乱

网友:
好看,但是电磁干扰比较强。

网友:
我喜欢看里面的布局。虽然有点乱

网友:
如果设计成磨砂材质,应该感觉会更好

网友:
二维码太碍眼

网友:
还是全封闭防磁的好

网友:
稳固性如何呢

网友:
新的刚回来,你觉得好看

等用过一段时间,有机玻璃花了,或灰尘多了,你就不这么美丽了...................

网友:
感觉黑色透明的会不会更好一些

网友:
看到“中出”就想到了某热,是我想多了吗?

网友:
二维码看着太违和了,设计个漂亮点的log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