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81量产失败,Flash can not DDR(1C)(Load bin file fail)求指导

楼主(2022-07-12):
慧荣SM3281AB量产失败,Flash can not DDR(1C)(Load bin file fail),请大佬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经过我两天的试验,找了很多量产工具,慧荣试了好多次,结果发现  并不是量产工具的问题,也不是U盘的问题,我换了一台电脑,然后本来我是用的我的笔记本连接雷电4连接的扩展坞,扩展坞也是USB.30的接口,然后台式机直连2.0,直接一刷3分钟就好了,所以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默默地 看着  你们继续

网友A:
工具 下有个 Multiple Erase All。擦过之后再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 下有个 Multiple Erase All。擦过之后再开试试?

还是失败了  太难了

网友:
颗粒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 下有个 Multiple Erase All。擦过之后再开试试?

问题解决了  但是不是你的那个方法  但是还是感谢你的回复  谢谢

楼主:
颗粒没问题   已经解决了

网友:
颗粒没问题   已经解决了。
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