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尾按开关怎么拆。。。。

楼主(2022-07-12):
上L3.电流太大。开关有毛病了。结构不一样。不知道咋拆。。是不是只能暴力破解了。。。
上图给大家看看

后续。终于算是弄好了,拿来上5A电流的L3,然后一体开关里有个二极管挂了,开关没事。。。。。。。

算是修复上了,手电能用了

网友A:
清晰度不错上面有2个缺口,看不清细节,要么内别住电路板,要么是卡簧钳的着力点,如果金属部分是整体那么是前者居多最后一张手指头中部斜面不知道是不是一条缝,倒数第二张两个黑点下面的点感觉是一条缝,卡簧钳应该有用

网友B:
把线路板撬出来就能干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晰度不错上面有2个缺口,看不清细节,要么内别住电路板,要么是卡簧钳的着力点,如果金属部分是整 ...

黑点那是灰。。。哈哈哈。晚上回家拿电磨给缺口再开大点看看。应该是卡簧钳的着力点。。我感觉是金属部分是整体。。。我也想拆开。。。没看到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线路板撬出来就能干它了

不知道怎么封上去的。 可能是上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封上去的。 可能是上胶了。。。

应该就是卡上去的,线路板跟外壳金属有触点接触的,大电流这个接触点会加快不良。

楼主:
手抖。没拍好。。。看看晚上回家能不能拆开补拍下,

网友C:
看着像是安装完电路板缩口了,找工具扩一下看能不能把电路板扣出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晰度不错上面有2个缺口,看不清细节,要么内别住电路板,要么是卡簧钳的着力点,如果金属部分是整 ...

我在想论坛老人多,好多确实手机不行,

楼主:
不是手机不好。。。我好惨,人老了,步入中年,手抖。。。。大图截的。。。缺口是为了放入弹簧那个电路板后向内压紧电路板,晚上拆开了

楼主:
原来用的是cr123a电池两个,灯泡是26.5灯杯的氙气小灯泡,到手改led,买了好几个,送人不心疼。。。。。

楼主:
头段时间看到15w的L3,想换灯头玩。结果玩了两下不亮了。。。擦。。。我一开始以为是电池不行,又买了个空壳电筒,用动力锂。。。把这个修的手电恢复原样,还是不亮,我擦。。。换上同款尾按。。。。。尾按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是安装完电路板缩口了,找工具扩一下看能不能把电路板扣出口

你说对了,,确实是安装完电路缩口了,没工具根本打不开,

网友:
太模糊了,看着累的慌

网友D:
不会是所有的尾按都要暴力才能拆开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所有的尾按都要暴力才能拆开的吧。

当然不是了。通常拿卡簧钳就可以了。。。方便更换开关。

网友(2022-09-12):
靠弹簧那边应该是缩口了

网友(2022-10-24):
很详细,折腾更健康,谢谢分享!

网友E:
机械开关加二极管限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械开关加二极管限流吗

对。原来是用两节cr123a的电池带一个6v的灯泡。可能是怕电压超了费灯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