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继续折腾示波器)绿扬LDS21010示波器白屏通病维修

楼主(2022-07-12):
从闲鱼买了4台白屏的绿扬LDS21010 100M示波器,故障现象都是开机白屏

绿扬LDS20xxx系列闲鱼非常多白屏机,都是镍氢电池漏液腐蚀了PCB导致读不了数据,进不了系统
这台机器生产日期基本都在2010年左右,距离现在都快10多年了,闲鱼上这个系列的都有这个毛病
它这个镍氢电池放在了储存芯片旁边,电池漏液了就把PCB腐蚀了,然后进不了系统开机就白屏了

注意:
1.我拆了两台储存芯片好像都是坏了(可能引脚腐蚀引起的接触不良),我直接买了新的储存芯片代换.
2.新的储存芯片不带程序,需要自己用编程器把固件刷入.(我是买了台好的机器把固件读出来)

3.有的PCB腐蚀非常严重,储存芯片焊盘基本全掉了,入手就要看自己的运气了

先上参数:

这是卖家提供的测试图片

拆机图

电池拆下来看到,左上角电池位置明显腐蚀

随便飞了几根线,涂上绿油固化飞线

把固件烧录到新的储存芯片上

把新的储存芯片焊回去(最后测试有一根飞线没飞好,然后直接用大号飞线飞到板子后面的过孔上,懒得从新拆装了)

再次插电

轻松点亮

补充内容 (2022-10-26 20:37):
已更新固件下载地址

补充内容 (2023-3-15 08:26):
本人比较忙,不帮维修

补充内容 (2023-4-17 08:59):
这款示波器比较垃圾,不建议捡来修

楼主(2022-10-26):
看到很多人想要固件,发给大家把

网友A(2022-07-12):
原来的储存芯片的数据丢失了?

网友:
你是修示波器专业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储存芯片的数据丢失了?

拆了两台都读不出数据(可能是我那芯片座子接触不好)

网友:
这个技术需要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了两台都读不出数据(可能是我那芯片座子接触不好)

可以把原来的引脚 再上点锡 剃干净,再试试读取数据

网友:
都收回来,修好转手

网友:
好啊,曾经,很想要个示波器

网友:
楼主是牛,不是一般都牛

网友:
这个技术不好学,赞!

网友B:
也许就是厂家故意为之,迫使用户定时更新设备。

网友:
低价进,修补一下,可以赚点生活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就是厂家故意为之,迫使用户定时更新设备。

其实厂家已经倒闭了

网友:
bf531  这个示波器器的方案,我怀疑是不是有专门的方案公司做出来卖方案的;

那个时期的示波器,普元,安泰信,绿杨。。。。。基本都是这个方案

网友:
膜拜高手修复

网友:
这种电池是不是可以用2.4V的小钛酸锂电池代替

网友C:
现在的设备还用电池保存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设备还用电池保存数据?

实时时钟需要电池

网友:
技术好,复活了机器,又可以继续服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