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蚊拍照明灯不亮,线断开了,有懂电路的大佬给看看

楼主(2022-07-12):
电蚊拍 照明灯不亮 线断开了,如何接线? 是灯坏了? 如何判断 ? 有懂的大佬  指点 下,

网友:
接到电池正极,如图:

网友A:
接到开关的灯档,测量一下开关打到开灯处哪个脚才有电压就是它。

网友:
这照明何用?

网友:
要是我这业余的,就只能用放大镜杳焊点查电线的走向 最后猜猜定下来。

网友:
换锂电池啊

网友:
这个仔细看是能看出来的啊!即使不懂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到开关的灯档,测量一下开关打到开灯处哪个脚才有电压就是它。

按上面的方法和楼上的图接好线,测到电压了, 灯不亮, 灯珠坏了,

网友:
这个LED灯不要也罢,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要充电电路和升压电路是好的就行.
如果要换锂电池,那么原充电电路可能不适用,原电池是铅电池,充电电压不一样的.
需要另配充电板.
我的做法是把线引出来,焊一个DC接头,用旧手机的电池焊一个DC母头接上去,
如果要充电,就把手机电池接到一个USB转DC的接线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到开关的灯档,测量一下开关打到开灯处哪个脚才有电压就是它。

看上去 电阻烧了, 这个一般用多大的?

网友B:
建议先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试一下照明灯是否完好,再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试一下照明灯是否完好,再接线。

灯板上 电容测到电压 0.66伏 电阻 电压,3.6伏, 电容与并联, 灯坏了?

网友:
老款电池的蚊拍估计还有不少库存要处理。

网友:
这做工太粗糙了,还是铅酸电池的

网友:
至少改3串镍氢,网上有拆机镍氢电池组,找体积和铅酸差不多的替换。最好改锂电加4056充电板,不能用220伏阻容给4056,以免充电板击穿。

网友:
电蚊拍上的灯感觉就是个摆设

网友:
直接改锂电吧,一次到位

网友:
这个灯没啥用

网友:
这是个灯吧,顺着线随便接个有电的就行

网友:
小电瓶最不耐用了,你都不懂接这根线还是不推荐你换18650了,不然充电产生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