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人diy自己焊空调铜管吗

楼主(2022-07-12):
自己拆装机不小心把铜管弄断了,内机原配的铜管比较硬,在抽延长管的时候用力过猛在螺丝接口处折扁了,用钳子压了压纠正不了,顺便掰断了它,要什么工具才焊回去越简单越好?

网友:
看人修过,,要高温焊枪,要焊丝

焊好后还要抽真空,灌氟,,

太麻烦了,还是花钱请有经验的师傅吧

网友:
如果够长的话不行就锯断。再做头子。焊接得买喷枪啊。

网友:
焊倒是简单,但是自己弄弄不好会爆炸的

网友:
焊接的话不如接个前面的固定螺母。

网友:
这个,估计有,修空调的师傅,给自己修时,就是自己焊接的

一般家庭太少有这样的设备了,自己弄,10年用一回平均

网友:
我们公司加长20米左右的铜管,铜管钱都上万元

网友:
加接头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A:
直接切管,扩管,用直通连,自己焊要氧焊设备,不是一般家庭能买的

网友:
现在变频空调灌的制冷剂是R32,,     不小心还有爆炸的风险

网友:
旁边的那个就是接口螺丝,如果够长,可以截断铜管,重做喇叭口,用螺丝接回。不过后面的抽真空,加氟,都要专业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切管,扩管,用直通连,自己焊要氧焊设备,不是一般家庭能买的

是的,扩管加延长是最不需要设备支持的。

网友:
你拆开个螺丝,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很麻烦,自己弄得不偿失

网友:
套一根管子,用AB胶厚厚粘上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请专业人吧

网友:
“铜管 免焊 接头” 马老板那边可以搜一下 或许可以帮到你

网友:
除非经常焊,否则还是叫修空调的焊

网友:
细管那一头看起来是焊接上的接口,不好处理,粗管简单点

网友:
估计难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