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网络测速工具都有什么好呀,各路大神推荐下

楼主(2022-07-12):
网络测速工具都有什么好呀,各路大神推荐下~~

网友A:
speedtest,,本地局域网用iperf3

网友:
网络测速工具用了几款,都不满意。同求

网友:
花瓣测速,华为的出的app

电脑在线就用如楼上说的speedtest

或者当地营运商的,如广东电信
https://10000.gd.cn/#/speed

页面内也可以下载pc测速客户端

网友:
我就是用360或者网页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eedtest,,本地局域网用iperf3

完全一样,iperf3简单用很简单,复杂用很强大。

网友:
电脑speedtest.net、运营商都可以,手机speedtest、WiFi魔盒

楼主:
谢谢各位!找工具试试~

网友:
直接搜一个网页测速,不放心就多搜几个,相对更接近实际。

网友:
直接下个文件就最准

网友:
直接搜一个网页测速

网友:
360测速单文件版本

网友:
一直用speedtest

网友:
搜一个网页测速

网友:
直接百度“ 测速 ”网页版的看看就可以了,无非是一个参照,需要搞那么精准吗?

网友:
同楼上的,或者360全家桶里自带测速功能。

网友:
直接在网页测速最准确。

网友B:
我感觉测速没有啥大用啊,就是速度再高,等你下载时候就慢了,经过很多网关,路由之类的,高速公路堵车时候再快的车也只能慢慢往前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测速没有啥大用啊,就是速度再高,等你下载时候就慢了,经过很多网关,路由之类的,高速公路堵车时候 ...

同意你的说法,其实运营商给100M的带宽足够用了,而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影响网络速度的因素很多,举个例子,你不管是100的带宽还是1000的带宽,如果你链接的对象进行了限速或者对方网站的服务器或者网络拥挤等因素(比如下载百度网盘上的资源),你1000的带宽和100的带宽基本上没啥区别。

网友:
你这上传与下载同速!!!企业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