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和车牌识别无关,要求更低 纯数字识别 需要安装哪几个包?

楼主(2022-07-12):
如题,

希望用常规硬件能搭建起来   8266?ESP32?

新手没接触过  玩过的TX请给些提示

开发环境需要哪些组件

网友A:
车牌识别需要用到电脑了吧!!以前我做过一个简单的数字验证码识别,就是先将图片二值化(黑白化),然后分格图片。再把图片转为特征码(0和1)0表示白色,1表示黑色,把对应特征码保存下来。下次要识别的时候又是先将图片二值化,然后分格,提取特征。再和数据库的特征码对比,特征相似度最高的就是对应的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牌识别需要用到电脑了吧!!以前我做过一个简单的数字验证码识别,就是先将图片二值化(黑白化),然后分 ...

目前我想先做纯数字识别   数字是象数码管那种字体

由于视频探头不可能完全正对着目标  图象的透视问题是不是需要考虑? 不矫正的话识别率必然很低了

可能我的主题没表达清楚  和车牌无关啊  不涉及英文字母
标题已改

网友B:
早些时期,玩 tesseract, ,应该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些时期,玩 tesseract, ,应该可以做到
原来又是个谷歌把控的技术
不知道现在没外网的情况下还能不能凑齐IDE环境

茶现在的设想是要从视频流读取  可能瞬间也是1帧图象吧,这方面零基础    还要花时间补充一下有关知识

希望是硬件独立能工作的,没有考虑上位机
主要任务是通过摄像头监控屏幕上的数字变化 (变化速度好象在0.1~0.5秒之间,)

温度有上下限定义,超数发出报警。也即替代人工
桌面上摄像头和屏幕的位置并非完全固定,两者的摆放没有严格的定位   所以需要系统有自动透视矫正
屏幕上的数字显示位置是固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我想先做纯数字识别   数字是象数码管那种字体

由于视频探头不可能完全正对着目标  图象的 ...

矫正不矫正无所谓,特征码需要去完善的,识别有误就要保存特征和对应的字符。就像车牌识别系统一样。不是一开始就可以的,先是一段时间的保存特征来建立特征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矫正不矫正无所谓,特征码需要去完善的,识别有误就要保存特征和对应的字符。就像车牌识别系统一样。不是 ...

感谢分享!  请多多指教

网友C:
esp32+cam 加opencv。
也可以直接调用百度的数字识别的API。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p32+cam 加opencv。
也可以直接调用百度的数字识别的API。

esp32+cam 加opencv  很经典的方案

TX有没有学习案例分享几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esp32+cam 加opencv  很经典的方案

TX有没有学习案例分享几个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S4y137Q5/
https://0082.lanzoub.com/iw9Uz031p4mb
https://blog.csdn.net/T_infinity/article/details/104626891/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S4y137Q5/
https://0082.lanzoub.com/iw9Uz031p4mb
https://blog.csd ...

学习下再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