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菱重工空调的制冷一两个小时后,热保护,定时闪5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7-12):
各位前辈大家好,小弟的三菱空调前几年本来很凉快的,后来出故障,售后安排人员上门抽了真空,加了冷媒,还换了,启动电容,后来空调又不行了,依旧是制冷不好,不相信售后的服务质量了,以为是主板坏了,淘宝按型号换了主板,管温探头,室温探头,空调内机遥控接收板,外机风扇电容,启动电容。状况还是依旧。貌似改换的都换了一遍,貌似接下来只能换外机风扇电机了。但是万用表测下了,外机电机绕阻,是好的。请各位前辈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补充下,用手拨过风扇叶子,感觉风扇轴承,还算可以的。不像卡的样子。手感觉外机风力,感觉不是很快

网友A:
外机散热器检查下,有没有太脏、翅片压扁的情况,还有外机周边要有一定的空间让空气流通,看看是不是装得太靠墙和风扇出风的正前方有没有挡住。先查这个吧,如果还报的话,就要检查热报警的部位了,如果是压缩机的话,可以自己量下温度到底有多高,标准温度要百度了,然后对比就知道是不是压缩机内传感器坏了。

网友:
我的老志高也这样,天热,白天就保护,晚上没问题,室外天气预报40了

网友B:
你自己换这么多东西,都是在瞎换,钱没少花,专业的东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空调不是小家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机散热器检查下,有没有太脏、翅片压扁的情况,还有外机周边要有一定的空间让空气流通,看看是不是装得太 ...

感谢回复,风扇前后都正常的,如果压缩机坏了就只能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换这么多东西,都是在瞎换,钱没少花,专业的东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空调不是小家电 ...

自己换零件其实用不了多少钱,定频零件就那么几个,售后上门换冷媒和电容就收了三百多。我一半还没花掉。

网友:
压缩机不行吧?

网友C:
制冷不好应该跟压缩机和冷媒关系大点吧,应该先检查是否有漏冷媒吧

网友:
如果空调过了保修期又频繁修了几次都修不好还是建议更换全新的更划算些。

网友D:
启动后摸摸外机铜管冷不冷再说啊,上来就换主板什么道理,铜管都不冷的话那就是缺氟或压缩机没启动。

网友:
建议你弄一个百叶窗的那个箱子把空调外机盖起来,我们这边的政府的空调全都这么改了。

避免太阳光直射外机,还能防一点水。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外风机电容容量和冷媒加注量,冷媒浇筑量过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冷不好应该跟压缩机和冷媒关系大点吧,应该先检查是否有漏冷媒吧 ...

开机能制冷,能用一个小时左右,冷媒压力正常,一个小时后就热保护。启动电容和风扇电容量过都在正常值。所以感觉风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启动后摸摸外机铜管冷不冷再说啊,上来就换主板什么道理,铜管都不冷的话那就是缺氟或压缩机没启动。 ...

铜管冷的,一小时后后来就压缩机停机了,以为是内机主板继电器问题。所以换了主板

网友:
后来怎么样了?

网友:
你描述的过于简单,你看一下外机翅片是不是灰尘太多,应响了散热,风机是不是高转,氟是不是合适,你这个压缩机应该没坏,坏了转不了一个小时

网友:
定频机 开起来看看功率变化(这些钱都花了。没想着买个功率插座),在看看粗吸管的冷凝水情况,基本就能判断了
有些东西不用瞎换

网友:
先清洗一下室外机翅片,改善散热,再看下风扇转速

网友:
该换的你已经都换了;就外风机也换了吧,线圈匝间短路也会引起风机转速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