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R9AU & 0JNF芯片丝印找不到型号

楼主(2022-07-12):
现在手里有个电源,两个芯片封装都是SOT23-6,一个丝印是2R9AU,另一个丝印是0JNF,哪个大神知道这两个芯片是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他们用的什么查的,上次我也是他们帮我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他们用的什么查的,上次我也是他们帮我查的!

怎么找都找不到对应的芯片型号

网友B:
淘宝上找找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找找看呢?

试过了,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