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锂电池容量测试仪电路板,打印一个壳子

楼主(2022-07-12):
买了好久的测试仪一直没有壳子,,后来买了3D打印机,打了一个壳,,图片是改好了的,测试仪原装的放电负载是0.5a的, ,现在更换了5w2R2J的负载输出电流1.6a,慢慢电压低到3.6v左右,电流1.46a,,就是电流不准需要校准,负载用可调电源4v,测试有1.89a电流,平时测试电池还是可以的,,

网友A:
锂电池容量测试仪屏幕有这么大、不错、精度不知怎样?测试板哪家撸滴?

网友:
能测干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容量测试仪屏幕有这么大、不错、精度不知怎样?测试板哪家撸滴?

同问!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B:
没有装好的照片,直播?
测试板哪家撸滴?

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装好的照片,直播?

同问

x宝直接搜索,就有,十几二十块钱

网友:
太粗糙了,看不上眼

网友:
两个电池,一个供电,一个放电。电流只有500ma,有个大电阻,不知道是不是恒流

网友C:
水泥电阻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泥电阻干什么用的

应该是被测试电池,放电用。

网友D:
水泥电阻应该是放电的电阻,看样子不是恒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泥电阻应该是放电的电阻,看样子不是恒流的。

新的原装电阻,丢了,要是没有丢我用可调电源试试出多少电流

网友E:
羡慕有3D打印机的,什么都能做

网友:
有同款,水泥电阻8Ω的,放电用,不是恒流放电,就是一个8Ω 电阻放电

网友:
屏幕真大,价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羡慕有3D打印机的,什么都能做

1660买的,买了半个月降价了两百多,打印材料买了四百多,现在还不会画复杂的图,就只能方,圆,这些

网友:
楼主别私藏了,赶紧批量搞一批,给论坛的兄弟姐妹们发点福利。

网友:
这种好像是20多一个的测试板。壳子用透明板更好看。

网友:
有打印机就是牛,好多东西都可以自己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