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支持无线充电的电动牙刷电路板

楼主(2022-07-12):
这是将要给我的直充电动牙刷换的心,先拿出来亮一亮!

网友:
呃。。。。。好高端啊!我看了看自己手中的欧乐B。。。

网友:
它的原理是感应充电,利用高频耦合感应线圈充电。

网友:
没看见线圈

网友:
线圈应该焊接在AC端。。。

网友:
没看见无线充电部分

网友:
B+、B-应该是接电池的

网友:
我的罗曼牙刷头最后一个了,快可以拆它了

网友A:
尺寸能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能合适吗?

差不多,可能也要打磨下

楼主:
自己绕一个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展示电动牙刷无线充电板

网友:
没看出可以无线充电啊

网友:
无线充电除了对防水有效果,充电效率和节能上啥都不是

网友:
俺看了看手中的飞利浦……

网友:
手中的欧乐B,怎么才能做直充呢。无线的,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