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使用天猫精灵和智能开关做了个遥控浇花系统

楼主(2022-07-12):
在媳妇的强烈要求下,利用天猫精灵和配套的智能开关,以及电磁阀实现了远程遥控浇花的功能,这样做的实现原理最简单,主要工作量在安装水管上。

远程控制通过天猫精灵方糖实现,动作执行由智能开关和电磁阀实现。

智能开关买的是最便宜那种,拆除高压部分,直接使用12V(用的是太阳能,电池12V),保留全桥降低电压可以降低继电器的电流。

电磁阀的结构也很简单,就是个电磁铁+阀门。

待机电流10mA,电磁阀吸合以后不到40mA。

在4分管上装滴灌头也比较耗时,全家齐上阵做了两个多小时,钻头扩孔+胶水,制作过程未拍照。

安装最费功夫,绕架子搭了个长方形,不好拍照,拍不全。

自己做的MPPT控制器,这是测试时的照片

谢谢观赏

网友A:
楼顶花园还是别墅花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顶花园还是别墅花园?

楼顶露台

网友B:
这居家环境真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居家环境真好啊

应该是违建了,如果要环境好,可以选择郊区,还能有个院子

网友:
自己楼顶布置的不错   自动浇水有了,再来个遮阳布自动开合。。。

网友D:
mppt控制器挺迷你的,这屏看上去不错,什么型号

网友E:
天猫精灵方糖还有这功能,我的怎么只能唱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猫精灵方糖还有这功能,我的怎么只能唱歌呢

我也有同问

网友:
居家环境真好

网友:
豪宅,应该是顶层复式结构的,可以自建花园!这套喷淋系统不错!

网友:
有意思的帖子,赞一下

网友:
三路电源很漂亮~

网友:
天猫精灵可以控制智能灯具,他把灯具换成浇水器,完美!

网友:
可以用专用喷淋的软管,细而软,方便施工。

网友:
如果是多层,建议加个增压泵。

网友:
DIY高科技产品,浇花这个事我弄的比较简单一些,早晚两个时段自动浇水5分钟时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违建了,如果要环境好,可以选择郊区,还能有个院子

只搭了钢架子没封闭,不算违建

楼主:
引用 网友D:
mppt控制器挺迷你的,这屏看上去不错,什么型号

排线印字GMT177,应该是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