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元撸的所谓SupFire神火18650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2-07-12):
以前买的,用过两次,似乎有点慢,今天翻出来发现都锈了,以前也没有漏液,环境也是很干燥的。

什么什么神火,牌子都被仿烂了

写着输入5V 2A 输出 4.2v 950ma

正极都锈的不像样

奇怪了,负极有个带弹簧的贴片,为什么还有个焊接电线的弹簧 ?

芯片是 4056

双色灯

找了一节电池充电才200ma  不知道是因为电池快满电的原因。这个充电器自带的usb线比较细。过两天改造一下看看,换个线,或者改一下充电板。

网友:
有芯片算很好了

网友:
好像是4056的方案 这个可以了吧

网友:
一元,成本都不够,赚到了。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的。

网友:
这货也有两个,当时买手电时一起买的。

网友:
这个价位不错了~

网友:
普普通通4056的方案

网友:
知足吧
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网友:
950ma,电流够大的

网友:
一元能干什么?

网友:
弹簧焊线是为了降低负极的弹簧线阻

网友:
有4056省得去改了

网友:
1元买的能用就赚了,充电线收纳槽创意不错,而且还用了4056

网友:
现在的便宜货都没芯片了

网友:
这个一点也不亏,值得

网友:
4056一般充电用用就够用了。

网友:
同款,年初捡的,这种usb供电的设计避免了变压器在内部发热,充电时电池基本不烫

网友:
1元还要什么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