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我家云/粒子云RK3288擴容問題請教大神們

楼主(2022-07-12):
因為買回來的我家云/粒子云 8G eMMC有壞塊, 刷寫固件可以,但使用上會有各種奇怪問題,最後檢測是 8G eMMC有壞塊。

現在想升級 8G eMMC到16G eMMC, 請問需要將原8G的內容複製到新的16G eMMC嗎?

求大神們解惑

补充内容 (2022-7-19 15:36):
謝謝老佬@Fanallen提示,已經成功擴容。(不用複製eMMC)。

网友A:
如果有线刷包,应该可以不用克隆EMMC,换上16G空芯片,直接线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线刷包,应该可以不用克隆EMMC,换上16G空芯片,直接线刷即可。

謝謝@fanallen大神解惑,到時淘寶工具到齊可以嘗試了! 非常感激。

网友B:
扩容的方法不可取,出现问题的概率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扩容的方法不可取,出现问题的概率更大

我是新手好多知識點不會,擴容真易壞嗎?
本機8G eMMC有壞塊,是不是換回新的8G較為穩定?

网友B:
换个新闪存是可以的,也是最好的办法
扩容也需要专门的软件,也不是谁都能扩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新闪存是可以的,也是最好的办法
扩容也需要专门的软件,也不是谁都能扩容的 ...

謝謝大佬分享,因為買購入16G eMMC在途中. 到時再研究一下.

网友:
换个新闪存,做一下硬盘克隆,是可以的,有好多成功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线刷包,应该可以不用克隆EMMC,换上16G空芯片,直接线刷即可。

謝謝大佬@Fanallen提示,已經成功擴容。(不用複製eMMC)。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謝謝老佬@Fanallen提示,已經成功擴容。(不用複製eMMC)。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多得大佬提示及建議,少走彎路。大大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