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燕收音机161-2简单拆解(上海一零一厂)

楼主(2022-07-12):
不知道具体哪年的,应该挺老了。
还能收到台,正常发声,没插耳机试。
还有个微调的旋钮。
北京电池也是古董了,
测了还有1.1到1.3伏电压,
但点不亮机器,我用1节锂电池才开机的。
SW 短波收不到台了。

网友:
都是分离原件。。。。

网友:
保管得不错么!

网友:
电池甘老没有严重漏液

网友:
目测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产品,保管的不错,古董级别啦!

网友A:
看见曾经也玩过的3AG,2AP,3dg管,真感觉像昨天的事,调整每一级的工作电流,如同刚刚才过去,喇叭发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还在耳边萦绕!

网友:
好亲切 ,小时候装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见曾经也玩过的3AG,2AP,3dg管,真感觉像昨天的事,调整每一级的工作电流,如同刚刚才过去,喇叭发出中 ...

3AG1。3AX31。2AP9。3DG6

网友:
这收音机做工不错。。。电池太有年代感了。

网友:
貌似属于六七十年代的产品,古董了。

网友B:
我觉得是八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可能有调频FM的比较少。

网友:
小时候我就拆这里面的元器件玩,没有电烙铁就用蜡烛烧!

网友:
保存的真好,仔细打理打理可以当收藏品了

网友:
这个电池很给力啊。。。。。还能看出是哪年的么

网友:
谢谢分享 海燕...想起了我的女神

网友:
这个不错,值得收藏一下

网友:
能保存的这么好,已经是精品了。以前的电池锌桶真的厚,放这么久了都只有一个爆浆了。现在的电池难以做到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八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可能有调频FM的比较少。

这个也没有调频

网友:
这个是80年代的产品,因为这个风格,猪皮,白色底壳,螺丝锁定的方式,我家有一台凯歌的还能响。弄一块旧锂电池,工作电流30毫安左右声音就很大了。

网友:
保存不错,而且还能唱,好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