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单片机做电压表,线性这么差吗?

楼主(2022-07-12):
用STC12C2052AD单片机做了一个0-30V电压表,A/D转换使用芯片自带的,
只有在6V很准,30V误差快1V,
这个能通过软件修正吗?

用洞洞板搭建试验

网友A:
单片机的电源要处理好,要稳定,采样时加数字滤波

网友:
有分压电阻吗?

网友B:
程序应该多次采集取平均值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C:
感觉和取样位数,速率,基准电压,取样电阻都有关系。或者每个电压区间都校准,比如每1V

网友D:
电压误差随着电压的升高而加大,没玩过,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没有分压电阻测不到30V这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电源要处理好,要稳定,采样时加数字滤波

数字滤波不会写代码,有硬件滤波,开始没有硬件滤波电压根本读不了,数字一直跳,电源用的是电脑USB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和取样位数,速率,基准电压,取样电阻都有关系。或者每个电压区间都校准,比如每1V ...

没玩过单片机电压表,没料到线性会这么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程序应该多次采集取平均值

不会写程序,程序是网上的,看不懂有没有多次采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会写程序,程序是网上的,看不懂有没有多次采集

建议你先不分压试试,输入0-5v,看看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误差随着电压的升高而加大,没玩过,不知道怎么解决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你先不分压试试,输入0-5v,看看线性

我明天试试看

网友:
看上去是线性递增的。
这个不能怪单片机ADC,是“基准源”(单片机供电电源)误差太大了

网友G:
你这看着还行啊,校准一次

就是选两点,把直线斜率和截距算出来

然后每次ADC采集到数据后,代入直线公式计算显示值

就不会偏差那么大了.

ADC只要线性好,就可以这样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看着还行啊,校准一次

就是选两点,把直线斜率和截距算出来

不会写程序,你说的这个方法玩不来,谢谢你

网友:
实在不行,人肉做嘛

电压高低位各选一点,ADC1,U1,ADC2,U2
k=(U2-U1)/(ADC2-ADC1)
c=U2-k*ADC2

以后按U=k*ADC+c计算

网友:
数字滤波说白了就是采集多次,然后计算加权平均值或者是递延加权平均值,但若是自己不会改写代码的说就等于白说。

网友:
既然使用单片机测量就好办了,用查表确定测量区间,然后再线性计算,在软件中进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