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惠普7740打印机进水处理--拆上扫描器

楼主(2022-07-12):
《惠普7740打印机进水处理--拆上扫描器》
1、前面板螺丝4个,控制屏幕后有一个,需要先拆屏幕。
2、侧面板螺丝2个,因内有排线,侧面板需要向后推开拆下
3、后面板螺丝3个,只需拧下螺丝即可。

4、拆控制屏幕

5、侧面板的排线

楼主:
5、侧面板的排线
接地1个,电源排线1个,数据排线两个。

故障,进水如下图:

网友:
小秘书不小心把水杯放上去了

网友:
这怎么进去的,不容易进水啊

网友:
只关心怎么进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