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黑屏的55寸小米电视4A,请教维修方法

楼主(2022-07-12):
家里的小米电视忽然黑屏了,声音正常,背光还有,就是黑屏没有图像。

关机重开可以看一两分钟。可以看到屏上有线。但一两分钟后又会黑屏。重新开机又可以看一会。

我拆了,用热像仪看到显示屏上的那个板上的芯片发热最厉害,有77℃。其它地方温度比较低。

请教一下,这个电视还能修理吗?要怎么修?

网友:
为发烧而生当然是发烧了

网友:
垃圾三星屏,扔了

网友:
屏坏了,没有维修价值了。小米电视的屏幕都是厂家的处理屏,所以小米这个价格杀手都是忽悠。

网友:
想当初,小米电视被拆机后降价一半

网友:
应该是这个芯片坏掉了

网友:
买了小米的电视,内存8G,结果安装一个app后就提示没空间了,基本上都是系统和系统应用的缓存给占了。

网友:
用过一台,显示屏发黄,刷新率低,用的越久越难受

网友:
你怀疑这个芯片,可以去找来换了试试。

网友:
三星 Y16 屏 上大锤吧

网友:
我也是这款电视,17年买的,据网传这机器通病,还好我这还没坏,但估计也不会强

网友A:
可以用酒精降温,放个酒精棉球上去试试,如果没用,说明你判断错了

网友:
换逻辑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酒精降温,放个酒精棉球上去试试,如果没用,说明你判断错了

还可以这样

网友:
加个散热器

网友:
网上有付费教维修黑屏的,可以试试!

网友:
买个新的吧!

网友B:
这个尺寸真不好自己修,如果怀疑这个芯片,看看有无可能自己换了。有热成像仪的高手应该也有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尺寸真不好自己修,如果怀疑这个芯片,看看有无可能自己换了。有热成像仪的高手应该也有风枪。 ...

热风枪也有,只不过差生文具多,你懂的

网友:
给这块芯片贴上散热片试试,如果能多放一段时间,就更换逻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