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穿件马甲,跑得又快又稳:ORICO MM2C3透明固态硬盘盒图赏

楼主(2022-07-12):
与机械硬盘相比,SSD固态硬盘体积更小、重量更轻、速度更快。但是SSD在提供超高速数据传输的同时,却不可避免面临着发热这个严峻的问题,如果不妥善处理,将严重影响传输速度,甚至会使SSD快加速老化、缩短寿命。元创时代的ORICO,开发了穿了散热马甲的硬盘盒,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这就是ORICO散热马甲硬盘盒——MM2C3,不但支持USB3.2Gen2标准,具备UASP+TRIM加速功能,而且自带一件散热马甲,始终为你的SSD保持冷静。本人入手的是MM2C3-G2,支持10Gps传输速率。今天,就来做个简单介绍,下文简称“散热马甲”。

轻盈小巧、方便携带
一看这蓝白配色的包装就知道是ORICO的产品,抽拉式纸盒方便存取收纳,白蓝配色再加上褐色字体,清晰醒目,内部PC容纳仓一体成型,散热马甲放在其中不会晃动,避免仓储运输中因挤压振动而磕碰损坏。

散热马甲的配件很丰富,包括说明书、质保卡各一张,一条即贴式SSD导热硅胶条、一根手绳,两个橡胶尾钉,以及一条高品质二合一尼龙线编数据线。

标配的这条数据线性能优越、一物两用,本质是一条C-C数据线,支持USB3.2,其一端头部外加一个C-A套头,插紧后,就变成一条A-C数据线,兼容性超强,长度约为30公分,有了这条可实现A口、C口转换的高品质线编数据线,散热马甲基本可以满足目前主流设备连接使用。

散热马甲采用轻质化的PC作为外壳材料,保证了足够的强度和抗冲击性能,而且抗腐蚀能力强不易沾染指纹,一体化成型,边边角角都做了打磨,接缝处也比较平整,没有硌手、刮手的感觉。

散热马甲最大可安装2280规格SSD硬盘,玩光为长条状造型,最大长宽厚为:108×42×13.8mm,净重只有27克,标配的铝合金散热片还有约5克的重量。散热马甲的体积和重量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轻巧方便,日常携带使用不会感觉累赘。

散热马甲有墨绿色和灰色两种颜色,都能比较低调沉稳,符合商务办公的气质。另外,还有6Gps和10Gps两种速率可选,方便消费者按照需求选择合适的产品。

散热马甲的左上角还有一个与结构一体的挂耳,配合标配的手绳,方便拿取挂载使用,助你开启移动办公生活。

散热马甲的上下表面都有四条凸起的加强筋,手感更稳定,进一步提高外壳的强度,保证携带使用时不会因为意外的磕碰而损伤壳体和内部存储的重要资料。

散热马甲造型小巧简约、轻量化、耐磕碰,而且传输速度快、存储容量大,一下就被内子看上了,成了她每天上下班必带的东西,她说不用背着笔记本上下班的日子真好。

徒手安装、马甲散热
散热马甲的上盖可以通过手指的摩擦力开合,顶部有一个卡扣,PC的韧性和强度足以满足多次使用不会折断,拆装都不需要其他工具,徒手就能完成,确实更加方便。

硬盘盒体边缘,以及上盖内扣的边缘,对应的各有三个锁定槽和卡扣,对准装好即能保持稳定关闭状态,即便放在背包里晃荡,也不会自动开盖,保证了SSD和数据的安全。

内部结构,下面是去掉外壳后的PCB电路板,集成度很高,通过外壳内部的多个卡点固定在外壳内部,双面镀金铜条及开孔设计,可以帮助导热散热,提高运行的稳定性。最大支持2TB的SSD,本人使用一片ORICO旗下迅龙2280规格、256GB的SSD做后续使用和测试。

散热马甲支持M Key接口SSD,宽度为22mm,长度可以使30、42、60、80mm等长度规格的SSD固态硬盘。SSD的右侧应该有一个缺口,选购时需要注意规格。

安装前保证SSD的缺口与硬盘盒触针的缺口位置相对应,触针采用表面沉金工艺,保证极低的接触电阻,以及更好的数据通讯。

SSD的安装超级简单,只要按照接口卡槽的方向,将 SSD插紧即可,SSD会在接口压片的弹力下自动翘起,这是正常的。

在SSD表面贴上导热硅胶片,散热片刚好能贴在铝合金散热片背面,并且被压缩贴紧,一是能保证大面积接触散热,二是也能起到固定SSD的作用,三是也能起到振动缓冲的作用。在末端,用硅胶尾钉将SSD与电路板固定在一起,防止SSD松动。

在导热硅胶条上表面覆盖铝合金散热片,这就是散热马甲,黑色的涂装,有利于吸收芯片热量并将热量迅速传导出去。

安装完毕,外壳上盖刚好能够挤压内部的散热马甲与导热硅胶贴牢牢贴敷在一起,以保证更充分的接触和热传导效果,同时也能稳定住SSD,保证携带使用中不会松动。

全面兼容、即插即用
散热马甲不需要安装驱动,能够广泛兼容Windows、OS、Android、Linux等操作系统,可以实现即插即用,市面主流的电脑、手机、Pad都能使用。

最方便的是,散热马甲可以直接在我的手机上读写数据,我用了三年的手机内存空间早已捉襟见肘,有了散热马甲,使用微信、拍照、录Vlog等,直接可以在移动硬盘上操作,非常方便。

平时在单位,需要跟同事之间传输拷贝资料,大家用的电脑各不相同,使用散热马甲相互快速拷贝文件,办公更快速、更稳定。

在家里悠闲娱乐,各种设备也都支持USB,有了散热马甲,看电影、玩游戏、听音乐,即插即用、享受生活。

散热马甲无论连接什么设备,插电后尾部蓝色指示灯常亮,有数据读写时,蓝色指示灯会闪烁,表示进入工作状态,一目了然。

秒速传输、立等可取
散热马甲顶部是数据接口,目前主流的TYPE-C接口,10Gps速率标志支持USB3.2 GEN2主控协议,向下兼容USB3.1、USB3.0等协议,支持理论最大传输速度10Gbps,即1000Mb/S的最高读取速度。

散热马甲采用高阶主控芯片,支持NVMe PCIE3.0协议,以及UASP+TRIM加速功能,传输速度提升20%,性能更加强劲,使数据传输更加稳定。

使用Think Pad作为测试平台, 8核CORE i5处理器,主频2.4GHz,64位Win10系统,三星500G固态硬盘,标准NVMe 控制器,支持USB3.2。使用CrystalDiskinfo读取硬盘信息,接口为NVM Express1.3,支持的功能包括Smart、TRIM,以及VolatileWriteCache,设备健康状态良好。

使用CrystalDiskMark做测试,连接电脑的USB-C口, 8GB数据量,1M位深、8队列顺序读取速度1056Mb/S、写入速度833Mb/S,达到了10Gps的水准;单队列顺序读取888Mb/S 、写入682Mb/S。4K随机32队列读取速度173 Mb/S、写入速度199Mb/S;单队列读取21Mb/S、写入70 Mb/S。

再使用AS SSD专用固态硬盘测试软件,顺序读写速度分别达到975Mb/S、798Mb/S;读写的响应时间分别为0.135ms和0.141ms;总的评分达到808分,这个主要是旧SSD的指标,散热马甲性能已经发挥到位。

再使用ATTO磁盘基准测试,分数如下图所示,在256Kb开始能够达到稳定的读写,读取保持在1000Mb/S左右,写入保持在790Mb/S,完全达标。

再来看看实际使用中的读写速度。使用约1600个文件、21.6G数据量。大容量读取速度可以长时间保持500MB/S,完全可以实现4K高清电影实时观看。

写入速度可以长时间稳定在380MB/s左右,最后15%开始上升,最高能够超过590MB/s。写入21.6GB的海量数据,用了不到两分钟,而且由于散热好,数据传输非常稳定。

散热马甲、马上散热
发热是电子元件工作时不可避免的,过热将严重影响SSD的数据传输,散热马甲通过铝合金散热片将SSD的温度快速排出,保证连续工作的数据稳定运行。

刚好最近要换电脑,用双通道热电偶测温计做实际测试,使用USB-A端口,连续传输了近100G数据,工作大约15分钟,散热马甲的温度达到了57℃,反面外壳温度为46.6℃,有了这层马甲,确实可以更快地导热、更好地散热。

平常上班我基本就把散热马甲挂在电脑上,由于能够自动休眠,所以正常连接情况发热量并不大,在室温23.9℃的条件下,马甲表面和反面的温度大约相差3℃左右,这么比较来看,有了散热马甲,确实有助于避免产生热量堆积温度升高。

作为现代打工人,无论居家、办公或者差旅,都需要一只容量大、速度快、重量轻、稳定性好的移动存储设备,ORICO 散热马甲硬盘盒,将容量、速度、体积、温控四者合而为一,有效保护SSD,并且将售价控制在百元左右,确实是一块兼顾颜值、性能、价格的好产品。

网友:
ORICO MM2C3透明固态硬盘盒图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