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自己画的cbm2199的测试架板子

楼主(2022-07-12):
先上gerber文件:
省mb链接
提取码ctma
事情是这样的,自从用cbm2199开出来那个7M的盘以后,就一直想做一个测试架,奈何一直没有时间,正好放了暑假就有时间画板子了,于是就用了一下午画了一个。
因为是第一次画,所以做的不太好。

等白嫖的板子到了做完测试再更新。
7.13更新:
新版pcb文件

①重新规划走线,对强迫症来说更加友好
②增加了一个micro usb接口,可以使用数据线连接
③四层板改为两层板,降低成本
④增加了vccq跳线,可以适用于各种新老闪存
⑤加粗电源走线,提升稳定性。
7.15更新:
增加了ROM孔、自恢复保险丝、滤波电容,贴片开关改为船形开关 。
7.15更新版pcb(企鹅微云链接)
预告:双主控、双通道、8CE版本测试架正在设计中。
后续可能还会有四主控双测试架版本。

顺便奉上:立创EDA开源链接

网友:
外围的容阻你是一个不要啊,90度走线?

网友:
这一走的,比直接用铜丝飞线还糟糕

网友:
可以考虑留一个Type-C母口的焊盘,用这个可以节省延长线

网友:
这线也拐得太直了吧

网友A:
感觉自动布线出来也比这个好看

网友:
灵魂走线,但还是表示感谢吧,能分享出来值得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自动布线出来也比这个好看

自动布线会失败不然我也想偷懒

网友B:
你好,能分享一下pcb文件吗?我想把它改成u盘的尺寸,另外这个走线,,,,,

网友:
第二版改的好多了,楼主学习能力很强,建议搞几片2199U盘主控板和其他测试架参考一下设计,比如加个自恢复保险丝,LDO供电,rom孔;LED灯应该要有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分享一下pcb文件吗?我想把它改成u盘的尺寸,另外这个走线,,,,, ...

我用蓝奏浏览器分享了[Gerber_PCB_CBM2199-4CE-TEST_2022-07-13], 下载链接:https://wwp.lanzoup.com/i7QH107s1raj  , 你可以不限速下载哦

网友:
楼主,你的PCB暂时还算是连通,能用的形式
比如你这个开关的额定电流需要再查一下,而且这个开关寿命贼差,而且怎么没看到滤波电容?
另外电源还是太细,建议部分使用铺铜处理
USB接口信号走线和NAND这块处理得也不好,不过距离近,频率低也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希望楼主一板就成

网友:
这线单层都走了   还90度  我的乖乖

网友:
cbm2199与安国的比较 那个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蓝奏浏览器分享了[Gerber_PCB_CBM2199-4CE-TEST_2022-07-13], 下载链接:https://wwp.lanzoup.com/i7Q ...

你好,这个还是制板文件啊,不是pcb文件,也就是能二次编辑开发的pcb源文件,制板文件想二次开发的话需要逆向很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还是制板文件啊,不是pcb文件,也就是能二次编辑开发的pcb源文件,制板文件想二次开发的话需要 ...

https://oshwhub.com/stec/cbm2199-4ce-test
注意8CE版本还未完成

网友:
这个打板验证过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oshwhub.com/stec/cbm2199-4ce-test
注意8CE版本还未完成

好的,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oshwhub.com/stec/cbm2199-4ce-test
注意8CE版本还未完成

你去立创eda的bilibili动态里看一下,源工程搬运到论坛后送优惠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