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V UPS方案

楼主(2022-07-12):
人在漂泊,买了两个摄像头,车内的摄像头和酒店里的摄像头供电都很头疼,车里的熄火就灭,酒店里的拔房卡就灭,用充电宝还得记得来回插拔,所以想DIY个UPS电源,通电就充电,断电就用电池给摄像头供电,摄像头是5V的,不用升压,绞尽脑汁也没想出办法,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二,之前用M币从坛友手里兑了一大堆锂电池,可以利用上了

网友:
两张充电宝电路板,共享一个电池,一个负责充,一个给设备供电,
如果输出口不够或者充电功率不够,还可以增加板子,就是要注意别拿4.35V的板子给4.2V的电池充爆了

网友A:
车我是装了一个100W的太阳能板在车顶。。。
充电宝的话,建议用成品充电宝的板子,同步整流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我是装了一个100W的太阳能板在车顶。。。
充电宝的话,建议用成品充电宝的板子,同步整流效率高。。。。 ...

电池和成品板子都有,我是想解决需要手动插拔的问题,车熄火还得拔下来插充电宝上,容易忘

网友:
没有比充电宝更适合的方案.

可以用一边用充电头给充电宝充电,一边让充电宝给负载供电

网友B:
我之前做过ETA9742的方案,你可以看一下,同口5V充放电带完整的电池管理

网友C:
赞同4楼的方案。

网友:
最简单方法,一个继电器就解决,主电源接通继电器吸合提供主电源,主电源断开继电器掉电也断开主电源,继电器常闭接通使用电池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和成品板子都有,我是想解决需要手动插拔的问题,车熄火还得拔下来插充电宝上,容易忘 ...

板子支持电源路径管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赞同4楼的方案。

大部分充电板会在有输入的时候关掉输出,少部分会在有输入同时输出而降低充电电流或者限制输出电流,而我的方案不会这样。

网友:
车上可以试试从电瓶直接拉线供电;酒店里的摄像头可用充电头带5V继电器切换供电。

网友:
用1个二极管解决不好吗,充电宝的输出接一个二极管阳极,市电5V电源直接接二极管阴极给设备供电。市电停电时充电宝输出,有电时会使用市电。

网友:
锂电池一并或两并。升压板或降压版一块。如果用一并就买4.2v充电器,两并就买8.4v充电器。还要看你电池多大容量,配多少A的充电器,板子分出四个输出线,正极两根,负极过版两根,充电一副一正,输出一正一副。充电器一直插着就行,酒店插卡充电,断电不充电,电池组给电。车里同理,车里可以逆变一个220,也能用手机充电器,完美解决

网友:
  我也想弄一个

网友:
我的充电宝  五六年以前的那种老式的充电宝  可以一边充电一边输出5V  并且不带负载时也会持续输出5V电压  很合适用在这种场景  所以,考虑找个底价的移动电源电路板吧  那种老式的不带输出开关的就行

网友:
现在有支持有边充电边放点的移动电源,或者充电板

网友:
这个恐怕得找人买方案了,做好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做过ETA9742的方案,你可以看一下,同口5V充放电带完整的电池管理

这个得自己打板自己焊接吧,估计挺麻烦的,成本也高,不过是完美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得自己打板自己焊接吧,估计挺麻烦的,成本也高,不过是完美的方案 ...

芯片七八毛,电感两三毛,电阻几分,你跟我说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七八毛,电感两三毛,电阻几分,你跟我说成本高??

这些玩意肯定不值钱,要是自己不会印电路板或者没条件,打板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