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了一个蓝牙小音箱,想改一下有线连接电脑的耳机输出

楼主(2022-07-12):
淘宝刷单得到的小蓝牙音箱,回来接手机播放了一下,听个网课啥的挺好,听个响儿就行,正好台式机上也没有音箱,就想着接上一个连接线差耳机孔,但是不知道该接哪里,音箱拆开了,各位老师知道的给指点一下。我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USB接口是充电口?有点奇怪。想要使用到台式机播放音乐无法接线,需要台式机插一个蓝牙接收模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是充电口?有点奇怪。想要使用到台式机播放音乐无法接线,需要台式机插一个蓝牙接收模块就可以了。 ...

杂牌子,盒子上写的是USB充电口,一张纸的说明书上写的是Micro充电口,但是这个usb是干嘛用的呢?
没办法接线吗?这样的话还要买蓝牙模块不划算了

网友B:
8002a 4脚串个1uf电容和20k电阻做输入,前级断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杂牌子,盒子上写的是USB充电口,一张纸的说明书上写的是Micro充电口,但是这个usb是干嘛用的呢?
没办法 ...

看看别的大神有没有办法帮你接线。

网友C:
电池容量多大啊

网友:
花10块钱买个USB口蓝牙适配器,用蓝牙连接音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02a 4脚串个1uf电容和20k电阻做输入,前级断开

正解。不过感觉楼主不大明白,还是楼上楼下说给电脑配个蓝牙适配器方便些。

网友D:
插上USB线连接电脑试试,这种音箱很多都可以直接USB输出声音的,如果不行的话就从U1的9脚输入信号看看,有需要的话可以断开U1供电。

网友E:
小蓝牙音响大多有aux模式(第一张图里的M键,一般可切换蓝牙 MP3 收音机 aux 等4个模式),使用usb(大口那个)转音频线(自己用废USB线焊接也可)就能当有源音箱用了。

网友F:
有好几种情况
先按几次模式键,看他有没有提示aux模式,有提示,那么就有aux的接口,没有提示,那或许就没aux功能。
可以先拿根数据线(别用他自带的),插电脑,看看有没有新设备出现,或许直接就出现新声卡了,有的要按几下模式键进行切换到声卡模式。若没有新硬件出现,那这个口有可能是充电加aux接口,得自制或购买这种线了。
上面的方法不出新设备的话,也可以试试用usb线连大usb口,若有新设备出现,那大概率的就是新声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容量多大啊

电池上面啥标识都没有,不知道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02a 4脚串个1uf电容和20k电阻做输入,前级断开

谢谢,虽然我知道是哪六个脚丫的模块,但还是不明白你说的哪四个脚,百度了一下,大概知道这几个脚的意思,回去先试下楼下几位说的办法,按功能键有三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上USB线连接电脑试试,这种音箱很多都可以直接USB输出声音的,如果不行的话就从U1的9脚输入信号看看,有 ...

回去找根数据线试试,其实也不是非要接好,就是喜欢折腾

网友:
还有比这更垃圾的喇叭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好几种情况
先按几次模式键,看他有没有提示aux模式,有提示,那么就有aux的接口,没有提示,那或许就没a ...

谢谢回去找人数据线试试,插TF卡的那个口我觉得应该就是个摆设,昨天晚上试了一下,不会播放而且,插进去很难把卡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蓝牙音响大多有aux模式(第一张图里的M键,一般可切换蓝牙 MP3 收音机 aux 等4个模式),使用usb(大口那个) ...

谢谢,回去我再试试

网友:
大usb口是用来插u盘的吧,有万用表可以测量下开机时是不是有5v电压,有的话就是供电给usb设备的,不要再用双头线接电脑了,不然两边有电压到时不是烧电脑u口就是烧音箱u口。这个没有aux接口的话只能看芯片是否有功能再另外接线了

网友:
这货USB,用双公头,一头接电脑USB,一头插这货USB就可以当电脑音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