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延迟电路模拟

楼主(2022-07-12):
坛友的电路

我们这里用时钟源模拟开关电源的效果

初次上电,红色是电源波形,绿色是负载上的波形,也就是所说的
那个光耦,可见是延时开启供电的,但是延时大概是0.1-0.2秒,根本不到500ms

这是电源为零后再次加电的波形,可见延迟输出效果
所以温相爷真的是该退二线了

网友A:
大佬你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真厉害。。。

缴费收徒,哈哈

网友:
这个电路初次上电和之后上电的延时时间是不一样的,主要是电容一下子没有完全放干净

网友:
把R1改到三极管的基极上,加大电容和R2的阻值,直到500ms延时试试。

网友:
所以我说用双踪示波器看下波形么,不就能看出延时时间了。若延时不够,可以适当的调整RC的值。

网友B:
反正也不懂,就知道狠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也不懂,就知道狠厉害

高手总是这么韬光养晦!

网友:
光耦在哪呀?

楼主:
看原贴子,昨天的,就在这个板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