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液晶电视阴阳屏,是逻辑板的问题吗?

楼主(2022-07-12):
三星的液晶电视,图像是左边明显比右边暗,而且界限非常清晰,左右两边的各自亮度都非常均匀。这是逻辑板的问题吧?除了直接换板,逻辑板上哪个元件的问题一般会造成这样的故障?老电视,板子不好买了,希望能修好板子。

网友:
换个新的吧!

网友:
排线重新插拔一下试试

网友:
先恢复下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
背光的问题更大吧

网友:
拆机测下逻辑板工作电压。

网友:
是不是背光灯烧了一部分。个人觉得背光灯问题大一点。

网友:
刚好一般必然是逻辑板了。主板信号到逻辑板分两路到屏幕。

只是变暗,建议先查逻辑板电源。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进菜单看看,联想显示器就有这个功能,好像叫什么分屏功能,你应该进菜单选项去看看,

网友(2022-08-15):
三星电视屏爱坏,基本屏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显示器会不会有分屏功能?联想的显示器就有这个分屏功能,开启以后就是一半黑一半亮。

网友:
直接换个板子比较节省时间,而且也不贵

网友:
前边看的,割线垫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