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 175MHz 30bit 1:7LVDS转TTL信号接收MS90C104兼容THC104

楼主(2022-07-12):
MS90C104描述
MS90C104 芯片能够将 5 通道的低压差分信号(LVDS)转换成35bit 的 TTL 数据。时钟通道经过锁相之后与数据通道并行输出。在时钟频率为 175MHz 时,30bit 的 RGB 数据、3bit 的 LCD时序数据和 2bit 的控制数据以 1225Mbps 的速率在每个 LVDS 数据通道中传输。输入时钟频率为 175MHz 时,数据的传输速率为 765.6Mbytes/sec。此款芯片是解决高带宽、高速 TTL 信号层面的电磁干扰和电缆长度问题的理想产品。
主要特点
频率范围:8-175MHz 时钟信号
较少的总线减少了连线尺寸和费用
供电电源 3.3V
低功耗模式
支持 VGA、SVGA、XGA、SXGA
 6.125Gbps 数据吞吐量
 765.6Megabytes/sec 带宽
减小 LVDS 摆幅来减小电磁干扰(
300mV LVDS 摆幅)
PLL 不需要外部结构
遵循 TIA/EIA-644 LVDS 标准
ESD HBM 模式 4KV
LQFP64 封装
应用
工业摄像头
台式机/笔记本
替代方案
MS90C104 pin= pin THC63LVD104,软件硬件都不用改动装上直接就可以用,MS90C104价格不高交期比较好
管脚图

管脚说明图

内部框图

电气参数

交流时序图

网友:
器件的PDF文件资料。帮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