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洗车机无压力,是哪里坏了呢?

楼主(2022-07-12):
出的水就像自来水压力一样大,无力感即是。
电机是好的,散热油感觉还ok。

才开泵头,发现活塞没刮痕,也还ok

估计问题出在水封或者单向阀上,

拆开后测量一下水封大小,准备买件更换试试。
谁修过这个东西的,一般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密封有漏气吧

网友:
回水阀也看看

网友:
那上白色的密封出问题了,一根头发都不行

网友:
密封失效了?

网友:
斜盘式的没用过,家用都是坛里跟风买的小机。
没压力先查那3个白色的单向阀,然后看看活塞和缸体(三个一起坏且彻底坏的可能性小)。

网友:
停机开关那个阀,看下锈死了不复位,也没压力,清理后上点黄油

网友:
单向阀有东西卡上了,关闭不严清洗一下试试

网友:
电机转吗? 密封好吗? 单向阀有问题吗? 基本就这几个问题了。

网友:
用的水中有微小颗粒杂质,破坏了密封

网友:
密封的问题吧,有回水

网友:
大概可能是功率减小了?

网友:
电机没问题的话,那就是密封问题

网友:
单向阀有东西卡

网友:
进水止回阀有问题的可能性大些,和三个出水单向阀应该不会全坏,但应解体检查。

网友:
可能密封圈老化了

网友:
换一下水封试试先,前几天修过两个亿力的,结构和这个一模一样,不过我那两个都是弹簧绷断了,应该是油封失效进水了,索性水封油封全部换掉了

网友:
觉得2楼与3楼说的对

网友:
可能回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