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简拆100W纯低音数字功放机(TPA3116D2)

楼主(2022-07-12):
当年折腾低音炮的时候买了这个功放机

用料还可以,后面板的香蕉插座有设计缺陷,拧动的时候里面的螺母容易松脱,然后电线会被拧断导致无输出

去年在闲鱼销售这个功放机搞的配图
后来因为插座的设计缺陷导致故障率偏高,及厂家爱理不理,干脆下架了

这个硅胶垫是为了防止散热片压到电阻

TPA3116D2芯片,效率高,发热量很小

ne5532运放,用于低通滤波

自己换了粗的输出线

好久不玩低音炮了,这个功放机吃灰了将近1年。。

end

网友:
经典的3116,现在很多数字功放芯片比他功率还大

网友:
刚捡到一个一样的线路板,不知道哪里可以用,扔一边吃灰了

网友A:
100W是指欧姆定律的电流X电压的100W?

网友:
我个人感觉D类数字功放推力比较弱。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W是指欧姆定律的电流X电压的100W?

芯片是没问题的,这个芯片单声道模式下,2欧负载100W。要实现100W输出lz的那个板就不太现实了,要工作在100W,需要整个通路能负载100W才行,要给芯片增加大型散热片,靠PCB散热只能15W,输出电感尽量用高效大功率散热好的,对电源要求也不低,要求电源较纯净能稳定输出21V6A以上,最好能上150W以上的电源,留一点余量,负载喇叭必须是2欧的,如果用4欧就只能50W,8欧只有25W。

网友:
这功放机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设计和用料都很一般。

网友:
很想弄个数字功放,忍住,好多了

网友:
D类放大听个响儿

网友:
买过这个牌子的升压板

网友:
做工用料都很扎实,像一件艺术品!好马配好鞍,没有展示音箱!

网友:
东西还不过,就是折腾,在放着吃灰

网友:
用过戴尔的D类功放,声音相当不错

网友:
低音要想好,喇叭要更大!

网友:
之前比较火的D类片3116,壳子挺漂亮

网友:
功放机做工不错.

网友:
看着挺不错,外壳也挺漂亮,又有点心动了

网友:
推8欧音箱会不会力不林心

网友:
这玩意厉害手掌大就100w,一般的100w扩音机都要学生坐椅凳面大了,只是2欧100w喇叭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