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LINK(?) HTB-3100光纤收发器拆解改电源,换掉效率低下的线性降压1117

楼主(2022-07-12):
先康康价格,这价格要啥自行车。

不确定是不是netLINK的产品(后面拆解发现光模块写的是20km,这贴纸上写的25km,很有可能是山货)

简单测了下,么问题,1117线性降压 工作功率1.6-1.8w,待机1.5-1.7w(A B端功率基本一致)

内部简洁,这个价格要啥自行车(跟闲鱼二手价格差不多)

开盲盒,光模块居然是新的不是翻新的光头

开改!

移除电容,辣鸡1117(质量特别差,发热比phy还大

改个DC降压,糊点704 完事儿~

战利品(图中DC模块 击穿了,输入端输入多少伏,输出端也是输出多少伏还好输出端没接

改DC后,工作时功率比原装1117待机功率还低。

原装电源 5V不到5V... 没打算用过,这种便宜的光收发基本都是坏电源 击穿内部线性降压,导致电压偏高烧PHY或者烧光模块 失去维修价值...

感谢您的浏览

网友A:
这价格真的是够便宜,你这DC-DC输入输出都多少的,这样不怕接触外壳短路么,话说原装电源不行地话换个5V 1A的手机充电器不就挺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真的是够便宜,你这DC-DC输入输出都多少的,这样不怕接触外壳短路么,话说原装电源不行地话换个5V 1A的 ...

输入忘记了,只记得能跑3A电流,可调,那个应该是静电击穿。离外壳还有3 4mm,也涂了704 不怕短路

网友:
这玩意坏,也不会坏电源部分啊都是4个灯亮收发不亮。

网友:
第一次见这玩意

网友:
我有一个这个光纤收发器,不知道还可以干什么用?

网友:
修过一大堆电源,被坑怕了,直接搞USB转DC口供电

网友B:
这个可调模块的调节电阻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调模块的调节电阻容易坏。

目前没遇到...倒是击穿好几个,拿704胶封了可调电阻 应该没啥大问题

网友:
一般是收发器原配的电源太差了,遇到一个换一个,换成小耳朵5V,质量好些

网友:
这品质还不如买TP的,这牌子也买过一次,加上单位之前用的,大多都是电源垃圾,刚开始换一批小耳朵电源,后来干脆都换成TP的安心。
话说北京移动穷得叮当响,给同楼另一个单位开通专线,居然用了netlink光电转换器,第二天就开始“打嗝”,供电灯也打嗝,网络也打嗝。后来到底是给换了个机架式的局端设备。

网友:
换质量好的电源就行,放在电杆的防水箱中,晒一年也没问题。有几个偷懒不换电源,一年没到就坏了。

网友:
卧槽这样便宜了  我家还一对百兆 一对千兆没处理了   还有两个百兆交换机 哎  淘汰的速度让我措手不及啊

网友:
我做工程的朋友送我一些小耳朵电源,再也不用忍受这些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