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联通光猫ZXHN F677V9

楼主(2022-07-12):
联通升级换的新猫 还是双百双千 真抠

型号ZXHN F677V9

接口

带个usb 无线 指示灯开关这个好可以关灯省的晚上晃眼

拆开

第一个芯片 铠侠(东芝)TC58BVG1S3HTA00 256m存储器

板子翻过来

网变

语音和供电

wifi 联发科的

内存力积电子A3T2GF40CBF-HP,容量256MB
cpu铝片粘的太紧没扣应该也是mtk发热不太大可能是桥接占用低的原因
end

网友A:
这玩意基本就是个猫的作用,都会用自己的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基本就是个猫的作用,都会用自己的路由器

嗯 联通老用户默认桥接

网友:
一样的,散热片就一层铝片带背胶。中兴自己的芯片。关了无线还是左上部温度最高

网友B:
不知道现在为啥基本上带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现在为啥基本上带WiFi

有些家庭,面积小,一体机刚刚好!

网友C:
USB又晒用啊啊一直不明白

网友:
楼主你该换手机了

网友:
这玩意儿稳定就好,其余的不追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现在为啥基本上带WiFi

为了方便安装人员调试和用户家里能用

网友:
这个PCB够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了方便安装人员调试和用户家里能用

绝大多数用户直接就当路由器用了。 不玩网络游戏,不在乎那一点卡顿。

网友:
联通宽带怎么样啊。

网友:
好歹俩千兆,我那个联通光猫只有一个千兆口,暂时还没改桥接

网友:
百兆是看电视用的吧?

网友:
房间不大的话能省个路由器

网友:
这个可以破解路由功能吗

网友:
也一般化吧,毕竟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又晒用啊啊一直不明白

U口我都是插12V风扇散热用,转速低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