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tds-3检测笔

楼主(2022-07-12):
简单测量水的tds值

还能显示温度

数据保持

真 《笔》

检测口 2个电极

电池仓

抽出来

正面 3个按钮 一个液晶屏

背面 一个芯片 真简单 啊不集成度真高

电极触点

网友:
手头也有一个 家贝的   看看还是可以的

网友:
很怀疑这东西的准确性,温度传感器不在最前面,变成贴片在电路板上,这东西检测TDS值,需要检测到准确的水温,才能显示正确的数值,前面给温度传感器留的那个空间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
应该就是测电导的吧

网友:
也有一个,上个月突然没显示,换了电池也不行,不知哪里坏,扔了

网友:
哈哈,有两个都拆了

网友:
这东西就是根据水里的杂质测电导率判断水的纯净度

网友:
感觉这自来水就没有合格的

网友:
这个就是检测电解质的

网友:
同款,一模一样。温度也是贴片的。差评

网友:
买净水器送过一个,用了2次,拆的时候把按键弄断了

网友:
也有一个一样的,当初买净水器送的,用了几次,用的不多,好几年了现在还有电。

网友:
玩具级的东西

网友:
拥有的,会经常用吗、

网友:
我有个相同的,不知道结果准确吗

网友:
只能简单检测水质水平吧

网友:
同款 我这有温度感应。

网友:
这东西,看看就行。

网友:
只要想便宜,国人能做精简至极。。。。。。。。。。。

网友:
这种家用测电导,我们只要知道是哪个数量级就行了,误差肯定大。如果要准确测量,还需要电极常数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