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 这个均衡器开机键怎么接?

楼主(2022-07-12):
组合音响的均衡器,均衡器上没有开关键,需要配套功放才能使用,
找到技术手册,发现电路上有power ON/OFF,应该就是电源开关脚,有什么办法直接加个开关让它单机工作?(绕过配套功放)

网友A:
这个脚是输出控制本机模拟部分电源的. 开机信号多半来自最后图左上部分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脚是输出控制本机模拟部分电源的. 开机信号多半来自最后图左上部分接口. ...

那是IO接口,连接功放的

网友B:
这样试试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试试看行不行:

感谢,有空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