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在同学手上白嫖来一个金士顿固态SV300S37A240G,拆开看看

楼主(2022-07-12):
正面就是这样,贴纸没了,上面用一种很硬核的方式写着容量

背面同样是伊拉克成色

先上机试试是否存活

OK,没有任何问题,通电时间不算很长

接下来拆解,拧开正面4粒螺丝即可轻松打开外壳,外壳为金属材质,没有卡扣设计

pcb正面均为金士顿的颗粒

背面同样是颗粒,有一颗金士顿的主控

来张主控的特写

外壳对应主控区域有导热硅胶垫

大家来说说这硬盘是不是真货,我个人感觉是

网友A:
你同学是个狼人,硬盘是真货无疑。
主控是盖标sf2281

网友:
比现在的硬盘好太多了

网友:
金士顿的良心产品呀,不错

网友:
真货无疑

网友:
真货无疑  SF2281主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同学是个狼人,硬盘是真货无疑。
主控是盖标sf2281

不是盖标,就是金士顿定制的2281,第二,看固件号是被重新开卡过的,写入量数据不可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盖标,就是金士顿定制的2281,第二,看固件号是被重新开卡过的,写入量数据不可信 ...

我记得渣士顿本来的固件号就是这样的吧

网友:
颗粒是7DDL自封的

网友:
绝对的真货。见过不少假货,虽然你的这个外观惨不忍睹,但是确是真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渣士顿本来的固件号就是这样的吧

金士顿不会蠢到用公版固件号的,如果是608他就会显示608,这个608aabbff0明显就是二次开卡过的。

网友:
金士顿是真的,上个速度检测看看

网友:
这个必须是真的

网友:
老同学也好意思白嫖啊

网友:
白嫖的还要怎样?

网友:
写入量数据不可信!

网友:
难得看到真的SV300

网友:
确定真的无疑,我也拆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