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USB挑芯片吗?

楼主(2022-07-12):
说说我遇到的奇怪事,一个游娱宝盒的主板,闲鱼淘来是群晖系统,我到手后装了深度deepin系统,用试了下只有三十兆的QQ,后来觉得卡,又装了网心的系统,跑了两个星期没量就闲置了,最近找出来想装个Windows再闲鱼出掉,奇怪事情是进了PE就用不了键鼠,在BIOS键盘正常的,不进PE直接进硬盘分区工具也是键鼠正常,那么为什么进PE用不了键鼠?(换了三个鼠标,居然有一个PE是能用的!!)
一个海康威视的双接口U盘,其他电脑和手机用这个盘两个接口都正常,在荣耀电脑上面type-c能用USB不能用,U盘的U口在其他电脑和手机都试过是好的,荣耀的接口用其他U盘也能正常用唯独海康威视的这个盘不行,芯片兼容性?还是遇到了玄学问题?
坛子里大神多,大家集思广益提醒下思路,我想弄清楚这奇怪的问题

网友:
之前有遇到过联想的服务器进RAID设置的时候挑鼠标的

网友:
兼容性问题,部分pe没有驱动

网友A:
小概率问题一直有,我4个u盘4个不同pe,怪问题各有各的怪。你说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技嘉最早一批b150,进pe就是键鼠认不了,换了3个键盘4个鼠标,3个pe都是,因为别人家里也没细研究,后来听说更新bios可以解决,这也不知道也没验证过

网友:
兼容性问题,不过这个小概率。
PE那是因为没集成匹配的驱动罢了。

网友:
两个问题都是驱动冲突,装上了不合适的驱动。
第二个U盘的问题,找到那个设备,先备份一下那个驱动以防万一,然后卸载并删除那个驱动,若不出删除驱动的选项,就要在卸载驱动后找出那个驱动的inf文件,把他移动到别的地方去,然后重新插拔U盘,让他自动安装驱动,当一切正常后,再把inf文件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概率问题一直有,我4个u盘4个不同pe,怪问题各有各的怪。你说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技嘉最早一批b150,进pe就 ...

之所以准备4个pe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是万能的,你装机机会不多就选用的人数多,商业行为不过分的,比如系统总裁 驱动天空 usbos 杏雨梨云等这一类的。不过也不用太担心这个毕竟小概率事件,以我的经验 问题多的基本集中在品牌机 集成小主机 6 7代之前的机器,近几年的新机几乎没有遇到问题

网友:
看了描述  基本定为 PE问题   毕竟PE的驱动是精简后的

网友:
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