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瞎基霸折腾]PS3111开卡pSLC

楼主(2022-07-13):
施法材料,7DDL+PS3111一块,JMS578转接板。
注意JMS578要先刷上NoUAS(即不支持UASP)的固件才能用于PS3111开卡。
先不开SLC Cache开个卡。
跑个圈。

接下来开成pSLC

勾选自定义容量,MLC即为二分之一容量,TLC三分之一,QLC四分之一
我这里16G对半折就是8G

SLC Buffer可改可不改,这里的选项达不到所需的量,这里选20G只为示范选项与配置文件中的数值的比例。
当选20G时配置文件里这两项分别为5和5*1024*1024。四比一,应该是默认按照QLC的比例来计算的。
但是我这里使用的MLC,5G的SLC Cache应该是10G为代价换来的,而不是20G。
既然是要开成pSLC,那就需要全部开成SLC Cache,这里改为8和8388608,实测改得超过这个数值也可以。
改完开卡,即可得到pSLC盘一个。
跑个圈。
持续写得到了大幅提升,持续读小幅下降。
4K读写懒得测了,想知道区别有多大的自己开pSLC玩吧。

如果不设置自定义容量,也能开出一个16G的盘,但是这个盘的性能就非常诡异了,跑圈前8G跟pSLC差不多,后半段写入速度3-11M剧烈波动,平均值远低于直写时的15M。

MLC半容开pSLC感觉成本还是挺高的,用TLC或者QLC开更实用些。

pSLC加上PS3111的LDPC纠错应该可以得到逆天的PE寿命。

PS3111开pSLC还是挺蛋疼的,还是SM2246EN简单
直接Strong Page Ration设成100%即可。

网友:
折腾的可以

网友:
3111开完PSLC也没2246EN那么猛

网友A:
正常直写只有15M/s不像是这个颗粒应有的水平单贴应该有将近40M的写入

网友B:
想问一下是别的颗粒上3111也都能开成pslc模式吗?还是需要固件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是别的颗粒上3111也都能开成pslc模式吗?还是需要固件支持?

应该是能开的颗粒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直写只有15M/s不像是这个颗粒应有的水平单贴应该有将近40M的写入

tosp48封装,1ce的颗粒。写入15M好像也不是太离谱。

网友C:
开成SLC为啥会提升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能开的颗粒都行

好的,有空把手头的3111盘开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成SLC为啥会提升寿命?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6235-3-2.html
60楼有答案。

网友B:
回来了,手头有一颗256g的1uhl,按照三分之一的容量来算应该可以开成85g的PSLC,但是实际开卡之后只有前40g是鸡血速度,后面开始和慧荣一样大波浪。SLCpoolsizesel设置的85,SLCpoolsize设置的89128960,都是按照步骤来的,好像是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来了,手头有一颗256g的1uhl,按照三分之一的容量来算应该可以开成85g的PSLC,但是实际开卡之后只有前40g ...

刚刚试了下15177-64G双贴,测试结果令人沮丧,零SLC Cache和pSLC的差距小到可以当做误差,手里暂时没有可以拿来测试的TLC、QLC。高性能的MLC测不出个东西来。

网友:
学习了,有机会也试一下

网友:
居然46en也能pSLC,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成SLC为啥会提升寿命?

可以去看看SLC MLC TLC读写数据的运作模式

网友(2022-12-14):
楼主详细讲下2246en开pslc教程吧

网友:
这个3111开pslc也没看懂

网友:
开卡工具哪里下载的,分享一下吧

网友(2023-05-08):
试了下,只有前面40G 满速,40G掉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