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支付宝,微信收款音箱

楼主(2022-07-13):
朋友的一个收款音箱充电口坏了,看了一下原来是充电母头被怼掉了

网友:
发财口,维修师的最爱

网友:
这个和普通的蓝牙音箱有什么区别?

网友:
设计的位置和安装存在问题,容易被怼掉,用哥俩好胶再固定一下。

网友:
是不是就一个蓝牙音箱,用的时候手机打开支付宝,跟音箱通过蓝牙连接

网友:
蓝牙音箱一个,只能支付宝和微信用。

网友:
别换充电口了,直接找根USB线焊上得了,以绝后患,看焊盘这个状态,绝对不能再掉一回了,必须一次解决

网友:
直接找根USB线焊上得了

网友:
看电池日期 ,没插多少次,卖家功夫了得

网友:
愿意的话,可以改TYPE-C接口,那种带转换板的。

网友:
就是个蓝牙音箱,以前优惠购里面做活动几块钱一个,买了一个听书用,噪音太大太大.....

网友:
这就是一个蓝牙音箱嘛

网友:
不错的好帮手,音量大。

网友:
这位置可上TYPEC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