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标志307更换正时套件和发电机皮带

楼主(2022-07-13):
暑假小孩玩手机,无意中翻出上一年换正时和发电机皮带的视频。心里感慨呀,这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人和车又老了一岁。

顶起发动机

拆支架

拆开发动机保护罩

看见旧的堕轮 指针以偏离中心

装新皮带和新堕轮 再把指针调到中心

前面漏了两个步骤 要把惯性轮的缺口调到最底下 才能固定进排气齿轮

由于是一个人搞 有些步骤是要两手拿工具拧的 所以好些过程没拍得下来 拆下的旧皮带和拆解过程卸下的零件我  ...

网友A:
2010款两厢,也跟着我过了十几个春秋,勤勤恳恳,大毛病没有,小毛病偶有,舍不得将它退役

网友B:
经典车型,曾经想翻新一台,现在觉得太淡寡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0款两厢,也跟着我过了十几个春秋,勤勤恳恳,大毛病没有,小毛病偶有,舍不得将它退役 ...

我的是2012款,也将近十年了,再开几年等油车淘汰了就换电车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典车型,曾经想翻新一台,现在觉得太淡寡

1.6手挡 跑山路过弯很爽 就是在城市开频繁换档脚都踩抽筋

网友C:
和我的爱丽舍发动机看起来一样,我也打算换正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的爱丽舍发动机看起来一样,我也打算换正时了

我是9万公里换的 正时皮带看来还好 发电机皮带就有好多裂纹 随动轮磨损得中间高两边低 怕怕

网友:
经常高速运行的部件,需要定期检查维护,对生命负责!

网友D:
厉害了~自己搞工时省大几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自己搞工时省大几百

现在捆绑消费太坑人了 去店里保养就像鱼上了砧板 随便宰 还是能动手就动手 也顺便了解车的结构和脾性

网友E:
楼主牛,早些年正时皮带出毛病,只能被拖去修理厂,拆下发现掉了几个齿,当时还打了几把火,竟没出其他状况

网友F:
一般人没有配套的工具很难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人没有配套的工具很难搞的

也没用多少工具 千斤顶 百吧块的套筒 梅花扳手一套 内六角板手一套 木板一块 红砖几块还有要换的皮带套件就可以开工了

网友G:
楼主真是维修达人,膜拜,我也有2010年爱丽舍,自己不敢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真是维修达人,膜拜,我也有2010年爱丽舍,自己不敢搞

这东西看起来难 做起来不难 主要是力气活 每个拆解过程产生的零件安顺序放好 装的时候原样复原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我的爱丽舍发动机看起来一样,我也打算换正时了

不用看起来,就是一样的。这个发动机从富康时代到15全新爱丽舍时代,变化都很小,正时系统完全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看起来难 做起来不难 主要是力气活 每个拆解过程产生的零件安顺序放好 装的时候原样复原就行了 ...

对头,每个螺丝都很紧,曲轴那个螺丝两个人,轮流干都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牛,早些年正时皮带出毛病,只能被拖去修理厂,拆下发现掉了几个齿,当时还打了几把火,竟没出其他状况 ...

掉齿不太怕,怕跳齿。  你掉了三四个实际未必错位,错位两个以上肯定有巨大反应,再多错就凉凉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是9万公里换的 正时皮带看来还好 发电机皮带就有好多裂纹 随动轮磨损得中间高两边低 怕怕 ...

其实还能长点,只是一般不建议了。  极限拖到12万都毛了。 不过有人运气不好,11万左右断掉也不是没有。。

所以一般公开说都是十万左右,就换掉吧。。。多几千冗余,万一车主拉的时间太长,也就是11万,少也就9-10万就这样保守点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还能长点,只是一般不建议了。  极限拖到12万都毛了。 不过有人运气不好,11万左右断掉也不是没有。 ...

换了正时后发动机声音小一些 动力输出平顺一点 反正感觉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