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20400 led short circuit error led短路错误

楼主(2022-07-13):
请教一下大佬,20400 led short circuit error     led短路错误 ,是不是意味着要动板子,换零件了?

网友A:
这个其实是量产工具不匹配的意思,换其他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是量产工具不匹配的意思,换其他工具

感谢,我再去找找工具

楼主:
主控厂商:Alcor Micro(安国)
主控型号:AU6989SN-GT [EC05] 一F/W FA00
闪存识别码:
8984643CA500 - Intel (英特尔)
29F128G08CEBB - 1CE/单通道 [MLC-16K] ->总容量= 16GB

请教一下,这个请什么量产工具呢

我用的ALCOR_U2_MP_v20.11.27.00   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