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H27QFGDYEBOR 这个闪存有什么主控支持吗?

楼主(2022-07-13):
如图,flashinfo查不到这个闪存的信息,想问问这个是MLC还是TLC,有什么主控支持。

网友:
这个不会就是哪个传说中的漏电王??

网友:
这个图能说明一点问题吧,其他的不太懂。

网友:
20nm MLC做固态可46en,46xt,做优盘可以3267,3268

网友:
以下是支持列表,仅供参考

网友:
flashinfo里可以查到eb和eb4r,eb6r。id都是一样的,可以一起来。说实话这个颗粒漏电王。可以贴903,3267ae,46en。我是只玩过几个

网友A:
这颗粒,2246EN就是它最好的归宿,四贴满速。
贴3267、3268大概只有40写100读。
贴银灿IS903、IS917,真就漏电,可以量产成功,但多放几天自己就掉固件。
安国AU6989,芯邦CBM2199E也支持,注意这俩支持4CE的和只支持1CE的是不一样的,只有支持4CE的才能贴这个,写7,读20,如果是坏块过多的废品级颗粒可以考虑上这俩。

网友(2023-09-30):
引用 网友A:
这颗粒,2246EN就是它最好的归宿,四贴满速。
贴3267、3268大概只有40写100读。
贴银灿IS903、IS917,真就 ...

3267AE可用。写入是60、70的样子。读取好象是在140上下。很稳。一条直线

网友:
为何楼主这个板子没封胶?我手头有俩8贴的板子…封了黑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