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拯救强磁GPS的充电

楼主(2022-07-13):
上次发帖说使用垃圾佬处买来的车充板子给gps充电结果触发出了高电压,烧毁了GPS充电电路充不进电了,还好试验GPS定位通信是好的。今天一看指示灯不亮拨打号码也关机状态所以确定是没电了。于是拆开修理……结果集成度太高了,背面缓冲泡棉揭开部分光溜溜,空焊盘应该是WiFi电路,还有一个SIM卡焊盘,还可以双卡?另一面除了GPS天线就是2个屏蔽罩,其中一个屏蔽罩还没有小拇指指甲大。以前充电就是指示灯附近发烫,看来电路是在屏蔽罩里了,太精细超出我的维修能力了。
万用表一番简单测量之后决定2个方案,1是充micro usb+接个1A的二极管到电池正+这是最简便快捷低成本的方案了。2是外挂充电电路。
犹豫半天还是觉得外挂,以前垃圾佬处买的这是风扇的主板吧还有很多,剪下来充电部分,既然都带有micro usb母头子那就直接在外壳开个充电孔算了,不从原来的母头处接线了省得有什么不良反应。本想改一下4054的电阻的让电流大点,又想到发热的问题就没改,用硅酮导热胶固定,……后试验充电功率只有2瓦居然也发烫!这线性充电效率估计3分之一电能都发烫消耗了。……
装好插卡开机,定位没问题。充电指示灯本打算钻个孔的在滴上706胶防水的,懒得搞了,哎呀说到防水我这才想到里面USB母头处忘记涂硅橡胶防水了!
最后放上造成此问题的元凶罪魁祸首。

楼主:
当时充电的时候我有插一个USB表头来查看功率,我眼睁睁目睹过程,看见电压5V>6V>9>12V>5V,功率从10多瓦>0.2w

而拆开gps之后看见usb母头的D+D-都没有引线,黑电路板不好分辨。下面有没有过孔走线也看不出

网友A:
卓比的GPS 还是很好的   我2个还在 用着  好多年了   平台终身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卓比的GPS 还是很好的   我2个还在 用着  好多年了   平台终身免费

以前可以通过打电话听附近声音的,后来的软件屏蔽了,而老版本软件又不让用,现在给它打电话就是直接挂断在忙……

网友:
感觉结构都差不多,有的是聚合物

网友:
五个磁铁做磁吸?

楼主:
充电完毕,共耗电25瓦时左右,算上线性充电效率70%,和电池老化,可能是2节2600或2500

网友:
gprs数据还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充电的时候我有插一个USB表头来查看功率,我眼睁睁目睹过程,看见电压5V>6V>9>12V>5V,功率从10多瓦>0. ...

难道是芯片里面没有在D+和D-做上拉/下拉等处理,悬空的时候有杂波(50HZ干扰等)窜入D+,D-,使充电器以为触发了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