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同样参数笔记本电源不是通用的?

楼主(2022-07-13):
我有一个戴尔笔记本,电源忘了带,就在别人办公室找了一个电流电压参数一样的电源,结果竟然用不了!

网友A:
现在很多笔记本适配器是带"芯片"(其实不一定是芯片,例如有电阻检测什么),就是不是自家原装的不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笔记本适配器是带"芯片"(其实不一定是芯片,例如有电阻检测什么),就是不是自家原装的不让用。 ...

这么说的话,电源如果坏了还没得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说的话,电源如果坏了还没得修?

戴尔电源带芯片的而且那个芯片还巨容易坏。
没有芯片的话会锁频拒绝充电。

网友:
都不能用了,怎么能说是参数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的话,电源如果坏了还没得修?

坏了当然换新啊,论坛高手还是少数。

网友:
接口有n芯了?不然怎么实现检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戴尔电源带芯片的而且那个芯片还巨容易坏。
没有芯片的话会锁频拒绝充电。 ...

应该就是这道理。

网友:
有的电源有检测针脚

网友:
有一只品牌蓝牙音箱就是,直接禁止充电。都是USB接口,虽然

网友:
电压和电流一样就能通用

网友:
DELL的电源接口中间有一根针好像是检测用的...

网友:
接口不一样!!!

网友:
苹果的,只要用它的头外加合适电源即可

网友:
估计别人那一个电源是惠普笔记本用的,插头外形结构一样,不通用的

网友:
输出接口有区别

网友:
这个事做得缺德

网友:
接口针粗细不一样,插上去接触不到

网友:
早期的电源接口都是直流正负两个接入点的圆孔电源接口,我试过联想ThinkPad、Sony、惠普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
中间针的粗细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