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拼多多的19元人体感应灯

楼主(2022-07-13):
院子里只有2个灯,开关控制,很不方便,
就想在网上买几个人体感应控制的。

在拼多多上买了3个,19一个,
今天到了2个,直接拆

3当控制
常亮,微亮,感应

没有标识的18650

里面一个很小的电路板

画出原理图

控制芯片很像QX5299X
但是引脚排列不一样。

为什么还要相信拼多多,手贱啊

网友:
其实下单前就知道是这样的,总想收到后物超所值

网友A:
这感应灯点亮后,估计耗电挺大的。愿意的话,可以换个容量大点的电池。

网友:
充满电要很久吧?

网友B:
我买了个50元分体的,洗衣区域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感应灯点亮后,估计耗电挺大的。愿意的话,可以换个容量大点的电池。

全亮不到一分钟  S8050烫手,

楼主:
问下大家  S8050 能不能直接叠加焊接,增大功率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亮不到一分钟  S8050烫手,

这种灯使用全亮估计用不住,感应灯一般感应点亮一次,不超过1分钟。

网友:
这看起来不怎么样

网友:
PDD上的好多东西慎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下大家  S8050 能不能直接叠加焊接,增大功率

谢谢

其实你只要led和8050之间串个几欧姆电阻就行了 减小电流  减少三分之一电流亮度不会下降多少的

网友:
感觉买贵了

网友:
这灯珠够多的电池应容量大些好

网友:
要换电池,换太阳能板

网友:
那么多灯,太阳能板太小了,白天充电不够晚上用的。

网友:
卖三七的医师坛友的太阳能灯真不错,一直在等待着开贴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50元分体的,洗衣区域很亮。

看你这个光太阳能电池都值50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这个光太阳能电池都值50元了

电池不大,不值50,估计10几二十顶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