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PDD上40块的双协议m2硬盘盒RTL9210B到手改造组装测试一下

楼主(2022-07-13):
看B站有人介绍这款硬盘盒,感觉很便宜,就下手了到货如图,外壳是铝型材的,很廉价的感觉,银色的不怕掉漆,不如黑色的好看

主控是螃蟹的RTL9210B方案,支持sata和nvme双协议

支持多种长度

这个固定铜柱不匹配,缝隙太小,卡不进

装到电动螺丝刀上,假装有车床,用螺丝刀扩一下

然后装上硬盘的效果

PCB有点弯

螺丝刚刚好

装进外壳

固定后还是松松垮垮的,不过价格便宜,要什么自行车,忍了

还送了个3.0的type c转A的转接头,这个tb得3块多吧?

然后测一下速度
这个是威刚sata 128G的

这是三星PM961 256G的

结束

网友A:
这个看着不错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着不错的样子

做工一般,就图它便宜,毕竟一般的话40块只能买到m2 sata协议的硬盘盒

网友:
确实便宜,能支持NVME的盒子怎么都要80左右。。。。

网友:
还是不错的,我以前买个m2 sata协议还40多元,比这个还不如。

网友:
求链接,想买一个试试看

网友B:
额,不是50么?40怎么来的?那颗螺丝确实尺寸不对,我换了个。
螃蟹9210b-cg,固件版本1.29。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不是50么?40怎么来的?那颗螺丝确实尺寸不对,我换了个。
螃蟹9210b-cg,固件版本1.29。 ...

首页哪里可以领到-10的券

网友:
速度还算过得去吧!

网友:
一直想买一个,一直没下手

网友:
确实还可以吧,问题是我硬盘都没有,要盒子也没用啊。。。

网友:
价格很有吸引力

网友:
看着很好,就是不知寿命如何,会不会损坏硬盘

网友:
便宜还可以吧,问题是我硬盘都没有,要盒子也没用舞之地啊

网友:
数据无价,注意质量

网友:
为什么要扩孔?

楼主:
孔太小,板子厚,卡不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太小,板子厚,卡不进去

不应该是标准孔位吗

网友:
看速度还挺快的

网友:
这速度绝对对得起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