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三星显示器失败

楼主(2022-07-13):
今天买的黑金刚电容送到,拆机换电容。结果换好还是不行,指示灯快闪两下,歇三到四秒,如此往复。也记下电容的电压、容量和尺寸。要么换主板,要么换电容全部换掉,要么直接扔垃圾堆。

网友:
沙发,坐等楼主折腾三星,看谁硬气!

网友:
就看到一个爆的电容

网友:
看是否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只看到右上那个电容怀孕了。。。

网友:
屏幕大,23寸以上,值得折腾一下
低于23寸,闲鱼买一个吧,不值得折腾

如果23寸以上,你可以考虑直接淘宝买电路板替换,省心

网友:
板子就有两路输出一路供背光 一路供驱动板 空载分别测试两路电压看看哪一路不正常

网友:
看着像电源打嗝。这种电源板咸鱼估计20元以下可以到手,去年买LG电源板10元,运费10元,干脆买两块。

网友:
除了电容可能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只看到右上那个电容怀孕了

网友:
电容怀孕了更换还不行,得查查这个+5V供电回路。那三个二极管测量了没有?

网友:
不是所有故障都是换个电容就完了的,你得测!电视机的板子已经算是很好修的了,就那几路供电,耐心点,慢慢测。供电没问题的把主控补焊一遍。

网友:
要是电容影响的程序丢失就麻烦了。

网友:
还有一种选择除了电容,把光耦还有电阻比较容易坏的元件量量阻值对不对,引脚最好也用放大镜看看有没有虚焊

网友:
一般这样容易坏电源芯片,这个很像反复保护的样子

网友:
450V 100uF的电容测试过了吗?

网友:
三星显示器用的电容质量不好,我搞过两台5  6年的老机就是换电解电容,我买电桥就只为测电容。

网友:
居然有个完整的HTC G7手机。高通8250的U

网友:
三星,好东西啊,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楼主都没说清楚,到底是显示器还是电视机,难道显示器用电视机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