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246xt双贴东芝9D2H速度怎么这么低

楼主(2022-07-13):
买了块2246XT G2的板子,1153E桥接,双贴了9D2H写入才100M左右,读取倒是正常,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啊。

楼主:
已经接了3.3V跳线。

网友A:
这种颗粒 VCCQ 接 1.8 V 是不是寿命更久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0834-1-1.html
看下这个帖子,看会不会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0834-1-1.html
看下这个帖子,看会不会有效果

昨天看过你这个帖子了,我先看看有没有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0834-1-1.html
看下这个帖子,看会不会有效果

参数里面本来就是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颗粒 VCCQ 接 1.8 V 是不是寿命更久

1.8v上903测试架会掉速,所以就直接3.3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颗粒 VCCQ 接 1.8 V 是不是寿命更久

有些颗粒即使参数上支持1.8V,但实际上搭配某些主控还是要3.3V电压才能稳定,3267配东芝a19的颗粒不跳3.3V,插到3.0口上会进入掉固件的状态,2.0口可以正常跑圈,跳到3.3V就非常稳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些颗粒即使参数上支持1.8V,但实际上搭配某些主控还是要3.3V电压才能稳定,3267配东芝a19的颗粒不跳3.3V ...

会不会像NS1081 那样,3.3 V 比 1.8 烫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像NS1081 那样,3.3 V 比 1.8 烫很多

温度会高一点,但是一般来说3.3/1.8的颗粒上3.3会更稳点,一些更早期的颗粒1.8会降速
TH58TEG这个E代表VccQ支持1.8或3.3,就是两种电压都应该支持
ns1081上1.8V emmc异常发热,那是对应的emmc只支持1.8V,上3.3V相当于超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会高一点,但是一般来说3.3/1.8的颗粒上3.3会更稳点,一些更早期的颗粒1.8会降速
TH58TEG这个E代表Vc ...

是的,NS1081  那个似乎无解,从旧版论坛的帖子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