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胎奇怪问题

楼主(2022-07-13):
丁基胶内胎,大概用了两年吧。一次是前胎,头天回来都好的,第二天用时发现全瘪了,取出发现不是被刺了,是靠近气嘴处约10几厘米地方,也就是有很多横纹处,有个小小裂口,补好,检查圈没有毛刺。
装好,打气要完成时,扑的一声,又瘪了。取下检查发现补处裂口扩大,把补胎胶都撕裂了,只能换胎了。
前两天是前胎,还是那个地方,裂口也差不多,也是早上发现胎瘪后补好,打气后正常。骑出去三五里,停了半小时,出来发现全瘪了。大热天推回来。
检查发现又是裂口扩大,把补胎胶都撕开了。
补过不少胎了,没遇到过,圈上没有发现过毛刺,垫圈带也没问题。气嘴处约10几厘米横纹地方我怀疑是内胎的接口处,但也不能解释补胎胶被撕裂啊。
同样问题出现2次,怪哉,怪哉。
有谁能解释?

网友A:
看外胎同一位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内胎材质是再生胶的?

网友C:
气嘴处为了安装气嘴都是加厚的  只要气嘴附近漏气一般直接换  就是你补一下也不耐用 下次碰见直接换就是了

网友:
内胎质量不好

网友:
还是想专业的补胎师傅询问一下。

网友:
很奇怪的毛病

网友D:
哦,你的车啊,我记起来了,没事在你气嘴处滴了一些橡胶老化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外胎同一位置是否有问题

发图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胎材质是再生胶的?

不是  ,丁基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嘴处为了安装气嘴都是加厚的  只要气嘴附近漏气一般直接换  就是你补一下也不耐用 下次碰见直接换就是了 ...

看图,内胎的内圈,离气嘴还算远

楼主:
内胎质量可以了,这胎是换后外胎时换下的,已经补了七八个疤了,还有3个是紧挨的,就只有这个是内圈处的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你的车啊,我记起来了,没事在你气嘴处滴了一些橡胶老化剂

我发现的区别是被刺后补的没一个有问题,就是内圈处补的出问题,老化也不应该就同一地方啊,而且两次

网友E:
有点怀疑是楼主用了同一种冷补胶,因为补胎的时间接近,使用了同一个牌号质量不好的冷补胶,这很可能是内胎补丁处破裂的根本原因。自己的700C内胎破,用冷补胶好没有安装之前没有问题,安装好以后打好气就破裂,连续几次都是如此,拆下检查,发现冷补胶用手扯,稍用力就破。没撤,干脆买新胎来换。

网友F:
外胎查过有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怀疑是楼主用了同一种冷补胶,因为补胎的时间接近,使用了同一个牌号质量不好的冷补胶,这很可能是内胎 ...

恰恰不是同一种冷补胶,图上的是才买的,以前的也不错。
那条内胎有七八个疤了,没一个有问题,就只有内圈处的出问题。
还有就是其他疤都是被刺,内圈疤都是裂口,可见1个毫米,难道是裂口过大,导致冷补胶被撕裂?
感觉有这个可能,但暂时无法证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胎查过有没问题?

那个地方和外胎没关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恰恰不是同一种冷补胶,图上的是才买的,以前的也不错。
那条内胎有七八个疤了,没一个有问题,就只有内 ...

还有一种可能,也许你没有注意到:钢圈的钢线头是否有突出?内圈出问题多数与钢线头突出太多有关,而且你补上去的冷补胶也会破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种可能,也许你没有注意到:钢圈的钢线头是否有突出?内圈出问题多数与钢线头突出太多有关,而且你 ...

这个专门检查了,包括内圈垫带,都没有问题

网友:
质量不好或者老化了就是这样,我也试过几次!不舍得换,补着继续用,结果没骑几百米冲击力大一点就又在补丁那里裂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