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帖,大神指点下如下的电热杯不加热是哪里的故障?

楼主(2022-07-13):
如图所示的可控硅BT134烧坏了,换了新的,结果不加热了,原来还可以加热,只是BT134有烧焦味,还请大神指点。

网友A:
型号、管脚正确吗?

网友B:
原来的可控硅击穿,连带损坏控制芯片的输出端,更换后可控硅无法导通,所以不能加热。

网友:
背面100电阻烧了。

网友:
那就是还有其他元件坏,再查查。

楼主:
感谢,我把这个电阻换了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管脚正确吗?

是正确的

网友:
还有可能是可控硅的控制引脚的上一级损坏。

网友:
楼上正解,控制脚电路有问题,可控硅没导通。(加热盘检测下,不过应该不会坏)

网友:
你换的可控硅有问题

网友:
查下单片机电压,如果不对,就换兰色的电容试下……

楼主:
是大神说的这个100Ω的电阻烧了,更换后恢复正常加热,感谢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可控硅击穿,连带损坏控制芯片的输出端,更换后可控硅无法导通,所以不能加热。 ...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