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136B+故障

楼主(2022-07-14):
自从买了这表后,就给周围推荐这个型号,日常用便宜又好用。没想到不久前发现出问题了。关机后还能继续转动,打开看看是限位柱断了。也没野蛮使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野蛮打洞

那是改手动量程的,与断的限位柱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改手动量程的,与断的限位柱无关

AB胶搞定。

网友:
ab胶不如用溶剂自体粘接  比如化油器清洗剂(苯)  或者他们说的丙酮什么的

网友:
外壳的材料有问题?是不是回收料啊?

网友B:
定位竟然坏了  这不是大力出奇迹了就是外壳材质问题

网友:
这限位设计的有点单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位竟然坏了  这不是大力出奇迹了就是外壳材质问题

你说的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网友C:
你推荐购买的有坏的吗?

网友:
想放弃购新表的借口?

网友:
质量实在堪忧!

网友:
这质量实在堪忧啊

网友D:
这136b+也贴个rms标签嘛

网友:
便宜香是香,但是总有一些后遗症的或副作用的。

网友:
塑料材质差,不过这个应该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136b+也贴个rms标签嘛

我这个是rm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推荐购买的有坏的吗?

这不就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我推荐万用表都要写清楚其缺点。和一边倒的好评推荐不一样。

网友:
多少钱到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rms的

哦也对,万用表都是测的有效值,反正又不是真有效值,136b+本身就不支持真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