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解70多块钱的滨江绝缘电阻测试仪BM500A

楼主(2022-07-14):
前几天考虑工作有可能会用到交流钳表,就买了一个便宜钳表,绝缘电阻测试仪也有可能用到!手里有几个绝缘电阻测试仪,个头太大了,都是那种小台式的!然后我就想起来,滨江有一个袖珍的绝缘电阻测试仪,而且价格只有70多块钱!它是纯粹的绝缘电阻测试仪,任何其它功能都没有!由于功能过于单一,为了不让转盘显得单调,厂家设计了一堆重复的档位!关机档位有5个!中间一个关机档位,两边还各有两个关机档位,边上的看着是一个关机档位,实际上你转一下会发现是占了两个档位!内部用料做工,对这个价格来说还行吧,有一个芯片打磨了!主控芯片可能是7106。主板有一个电位器,调整输出电压精度!这东西测量时,耗电挺大!290多mA,这普通9V电池估计用不了多久!

网友A:
竟然舍得拿表测这个电压  我是不敢  见过坛友拿表测电蚊拍然后炸了

网友:
买那个3549更具可玩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舍得拿表测这个电压  我是不敢  见过坛友拿表测电蚊拍然后炸了

这种电压测了没事,因为电流极小。而电蚊拍电流很大,因为有电容储能。

楼主:
用1000V测量了一段LED灯条,测了几次之后灯条烧了。哈哈 估计是输出端的电容瞬时大电流放电造成的!然后我串联一个1欧姆电阻,用示波器测量了测量LED时的瞬时电流,最大的时候超过10A?????这么大吗?

网友B:
这就是传说的电子摇表吧 这个价格真良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舍得拿表测这个电压  我是不敢  见过坛友拿表测电蚊拍然后炸了

1000V没有超过万用表量程,不太可能烧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舍得拿表测这个电压  我是不敢  见过坛友拿表测电蚊拍然后炸了

1000V量程测量1000V电压,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传说的电子摇表吧 这个价格真良心啊

对,可能是最便宜的数字摇表

网友:
数字摇表是这样的,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舍得拿表测这个电压  我是不敢  见过坛友拿表测电蚊拍然后炸了

电蚊拍不止这个电压吧?

网友:
这个表还不用摇了!

网友:
这种电子摇表很不错,小巧方便,多少钱

网友:
数字摇表?学习了

网友:
外观还是挺漂亮的

网友C:
楼主表多,不怕炸!

网友:
第一次见传说的数字摇表,做工不错!

网友:
牛屎很圆

耗电大是因为9V升压到1000

网友:
这么小的绝缘电阻表啊,不错,我要是电工就也去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表多,不怕炸!

修大师最近五年玩过买过近200块表,名符其实的大表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