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硬盘ata锁

楼主(2022-07-14):
有没有大神会解这个盘的ata密码锁吗。

网友A:
硬盘还有密码锁?学习了。

网友:
换板子行不行

网友:
厂商一般有通用的密码,希捷的记得是seagate后面加若干个空格

网友:
硬盘是可以加密的,为了保护数据不被未授权的人读出。如想读出里面的数据,估计除了输入原密码,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B:
是想要里面的资料?

网友:
几十年前,有一块被锁的硬盘轻松破解!作为副盘热插拔挂到正常开机的微机上格式化后,完美解决!

网友:
估计除了输入原密码,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还有这东西

网友:
解密 是个高科技啊

网友:
bios加密的话是无解的,你甚至连低格都做不了!

网友:
一般人无解,修硬盘的重新灌固件初始化的话还行。

网友:
密码锁,有,但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还有密码锁?学习了。

仔细看看MHDD的使用说明,里面就有加密功能选项

网友:
还有这东西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想要里面的资料?

不要资料,现在是可认盘,什么低格那些不行,mhdd试过默认密码32位也不行。

网友:
不行的,这个密码在负磁道,用ata命令校验的

网友:
才知道硬盘还可以加锁。

网友:
这个有难度的。
单位电脑硬盘都是bios中加密,拆硬盘下来拷贝数据还要先去除密码,麻烦。